急,sim卡注_册网络不成功

楼主(2011-01-11):
最近在搞MG323,对于GSM模块还是新手,做了个电路板子,
调试的时候发现SIM卡注_册不上网络,以下是我对电路的查看:
1    sim_vcc  信号图

SIM卡的电源刚开始还有电平,就这么电平翻转了几次就没信儿了,GSM模块的LED_STATUS一直是每秒亮一下,看了手册说是网络没有注_册成功。
2  也查了网上的帖子,有人说电源有问题,这个我看了,在整个过程中LM2596 ADJ输出的都是3.9V的电平,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sim的接线图,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
换了手机里的sim卡仍然是同样的现象.....
这个是调试的AT命令
AT+CSQ                   //信号强度

+CSQ: 25,99

OK
AT+COPS?                 //运营商...

+COPS: 0

OK

网友:
去掉R20,C19换成0.1U ,不知加27p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电源有问题,波动太大。

网友:
R20可以不去掉,但C19还是要改大一点,如3楼所说

网友:
AT+COPS?                 //运营商...

+COPS: 0

OK
连续收到几次这样的语句也不奇怪,检测完网络信号强度后,要延时一段时间后才能注_册到网络后,我这里都是要15到20秒才能成功

网友(2012-06-06):
楼主 解决没 ?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了 ,望提供帮助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电源电容不够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