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外壳开孔遇到问题:加工过程由于高温,塑料熔化!

楼主(2011-01-11):
申明:不是阿莫的雕刻机,等不及了,买的商业机。
目前测试:
主轴速度:调频从5000-25000,情况基本相同,熔化
进给速度:调很低还是一样
刀具:目前只测试了3mm双刃铣刀。(觉得塑料开孔刀具选择很重要,这方面不懂)

    有没有为塑料外壳成功开孔的,达到阿莫开孔的效果。
请提供:
1、主轴转速。
2、进给速度。
3、刀具(最好具体参数)。

网友:
既然升温,那就降温

网友:
提高近给速度试试。本来转速高,又是那么软的东西,越快完成越好

楼主:
希望有真正实践经验的朋友进来说一下
1、水洗,降温都是下下策,这样做自己开孔几乎没有意义了。

网友:
用单刃螺旋刀,F值要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目前准备购置单刃螺旋刀。F值大些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听说用柱刀能好些,不过我没有试过
我只用过单刃铣刀 三刃铣刀 以及两刃铣刀 都不太好, 比较粘刀

网友:
没开过的说

  锋利的刀刃

  高高的主轴速度

  减慢给进速度

  我的思路就是最快的时间把目标 切割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慢一些,慢到不升温。
主轴转速、进给速度都慢慢的。

网友:
主轴太快了, 应该用3000转就够了.

楼主:
塑料融化问题解决,主要还是刀具选择
1、更换为进口单刃螺旋铣刀,问题解决,切割非常光滑,无任何毛刺和融化。
2、主轴速度目前用10000测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