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仿真可以实际做出来不行?

楼主(2011-01-11):
这是图 大家很容易看明白,但是很不解为什么实际不行?

网友:
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那个1k电阻针对运放地是负电位,刚开始时候反相端我设定为-1v电压通向断电压是0v所以运放输出高电位管子导通1k电组对运放地开始下降当下降到负1伏时电路平衡。输出11伏。但是现在却输出稳定的27V。仿真到是能用

楼主:
我现实用的输入电压是36V.我也用36仿真过呀

网友:
把功放的负压提高到-36试试2030A受不受得了就不晓得了哈

网友:
OUT11V少个濾波电容,运放也沒负反饋,与DC24V及+ -12V含GND有关,請示出电源图。

网友:
估计仿真的时候,运放用的电源和这个24V是隔离的电压,而实际用的时候,12V电是从24V稳压来的,这样的话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永远不可能高于源极,当然无法驱动。
照这个图看,是开环的(2楼说过“运放”接反了),TDA2030提供驱动,仿真虽然有电压输出,但输出电压取决于负载和场效应管的导通电压和VGS/VOUT曲线,没意义,不信换个型号的场效应管仿真试试,输出电压会不同。

楼主:
这个电路正负12v与24伏动力电源完全隔离是有两组完全不同的绕组供电哦,运放是开环但是整个电路是闭环,运放反相端的电压取决于1k电阻对运放地的分压哦。动力输出电压越高它的上面针对运放地的负压越低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这个电路是我完完全全盗版的春风哥的电路呀

楼主:
这个电路绝对能用春风哥的电源已经应验了肯定是我那里没弄好。

网友:
把仿真文件和实际用的场效应管型号发上来吧
顺便把实际电路的场效应管G S电压放上来。

网友:
运放所弄的地和DC24V的地是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地是完全分开的地,没嘛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个地是完全分开的地,没嘛关系
如果完全没有关系倒不会有问题,除了图上所示,还有其它地方两个电源系统有联系吗
说输出27V,那个27相对谁来说的?输出应当相对运放地输出0V,根据图示,那么DC24V地相对运放地为-11V,即所谓24V相对运放地为13V,那个27V从何而来?最高也没有这么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这个电路的确没有问题。是我的表坏了,买来新表一量就好了。接上虑波电容。不知道这个电路性能怎么样?我没有视波器

网友:
S接负载的电路容易振荡,做下实验观察下看看

楼主:
没有长时间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