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Proteus仿真中关于傅立叶分析的例子(方波的四次谐波),感觉非常的直观易懂啊(自

楼主(2011-01-11):
直接上图:

网友:
该仿真电路的特点是:采用电流源信号,叠加到同一电阻上,形成电压信号。

网友:
没用过Proteus啊,等用了才有发言权。
LZ精神可嘉。

网友:
还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其实我更菜,只不过运行了一下这个例子,发现真的是超级形象直观,甚至还能听到不同波形发出的声音,从听觉上感受不同波形的区别,真得很适合像我这样的菜鸟理解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其实还仿真了一个低通滤波器的例子,也是感觉很形象直观——只不过现在还不是很懂,得继续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叠加信号的话,必须用电流源吧??用电压源怎么叠加呀???

网友:
电路里面的;
线性叠加原理!
完毕!
像楼主 这样的娃不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叠加信号的话,必须用电流源吧??用电压源怎么叠加呀???

可以用电压源叠加信号,但是,叠加后的输出必定存在衰减,不能1:1地体现叠加后的信号。
用电流源叠加信号,可以做到不衰减地体现叠加后的信号。所以才有我在【1楼】的那句话。

网友(2014-04-19):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更菜,只不过运行了一下这个例子,发现真的是超级形象直观,甚至还能听到不同波形发出的声音,从听觉 ...

能把例子穿上来吗?谢谢。

网友:
电压源线性叠加  等效计算时 把其他电压源看为0V  所以得将电压源短路  所以对于这个电路不成立

而对于电流源   线性叠加等效计算时 把其他电流源看为0A  所以得将电流源开路  就很好计算了  叠加很方便

电压源叠加的一个例子是运放搭建的反相加法器

网友C:
电压源叠加是这样子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叠加是这样子滴:

用这种非以地为参考的电压源进行叠加,的确是个灵活的好办法。当初我就没有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叠加是这样子滴:

神来回复,过来膜拜

网友D:
能不能把于傅立叶分析的例子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于傅立叶分析的例子传上来啊

仔细看帖。
Proteus 自带的例子,还需要上传吗?

网友E(2016-03-23):
方波有4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波有4次谐波?

????

网友:
方波只有奇次谐波成份 ,不会有四次谐波!

网友:
哦,对!是我错了。
第一眼看上去,没有注意到你的那个问号,认作肯定句了。

Vsq(t) = sin(t) + sin(3t)/3 + sin(5t)/5 +sin (7t)/7 ...

网友(2020-07-21):
非常直观,有仿真源文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