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语言设计的问题 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2011-01-12):
void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shuju;
int Bun[16];
int num=0;
         int sum=0;
        // int sum1=0;
        // int flag[3]={0,0,0};
SystemInt();
IntShow();
do
        {
        if((flag[1]==1)&&(flag[0]==0))这一句起什么作用啊        {
            ADC12CTL0 = 0;
            ADC12CTL1 = 0;
            ADC12MCTL0 = 0;

            ADC12CTL0 = SHT0_8 + REFON + ADC12ON ;    //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 = SHP;                                       // 打开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1 = SREF_1 + INCH_10;                         // 选择采样通道10,内部温度传感器
            //ADC12MCTL2 = SREF_1 + INCH_10;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开启转换
        while(ADC12IFG==0x00);                         //ad转换结果表志
        }
      if((flag[0]==1)&&(flag[1]== 0))     这一句起什么作用啊
        {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开启转换
        while(ADC12IFG==0x00);                         //ad转换结果表志
        shuju=ADC12MEM1;
        /*ADC_BUF[num++] = ADC12MEM0;
        //ADC2_BUF[num++] = ADC12MEM2;
        if(num==16)
        {
          num =0;
          Bubble(ADC_BUF,16);
          for(i=0;i<8;i++)
          {
            Bun=ADC_BUF[i+4];
            sum = sum + Bun;
          }
          sum = sum>>3;
          sum = ((long)sum*0.610351562);
          dianya= sum*10/3;
          str1 = "浓度:        ";
         UpdateDisp(3,str1);
          ShowNum1(dianya);
         //Delay(80000);
          sum=0;

        }**/
        }
       }
          while(1);

}

  if((flag[0]==1)&&(flag[1]== 0))     这一句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啊,就是选择嘛,
((flag[0]==1)&&(flag[1]== 0))      //flag[0]等于1,而且,flag[1]等于0,的情况下,执行下面{}里的程序。

((flag[1]==1)&&(flag[0]==0))       ////flag[1]等于1,而且,flag[0]等于0,的情况下,执行下面{}里的程序。

分2种情况。

具体的话,就要看具体程序的意思了。

楼主:
ADC12MEM1  ADC12MEM2里面采集的都是固定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