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版大,导航版问题

楼主(2011-01-12):
pitolan,你好,我在你那边买的导航版,发现SD卡座焊上去有一个脚有问题,会不会是SD卡座和版不匹配

楼主:
新问题又来了,烧录了两块板,昨天都成功,今天一块正常,一块灯不亮了,烧录在一区

网友:
dahei
这个SD卡是送的,感觉不合适就自己重新去买吧。

把焊接搞搞好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版上的一根线比较细,在焊接的时候弄断了,接起来后,恢复正常

网友:
【3楼】 dahei
这个板子的线宽设计的是0.2的,但感觉厂家做出来的线有点细。
另外,SD卡的封装原来不是配这个卡座的,原来的用完了,这个先对准信号PIN焊,定位的PIN也是能焊上的,基本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EMAX CF2822电机今天刚到,你的FC2.0,DIY的机架,工程进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