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的危害

楼主(2011-01-12):
各位生产线用过焊锡膏没有, 焊锡膏是不是会腐蚀电路板,我有个朋友那里生产线出问题了,做样机时一直没出现过问题,批量生产,到验货都没出现问题...
出售时,客户反馈有大量成品机出现问题... 后来了解到修机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某地方漏电,导致机器性能出问题... 漏电的地方用了焊锡膏,....
他们怀疑是焊锡膏出问题了......
有个工程师听了很生气,说焊锡膏生产线是绝对不能用的,有腐蚀作用..........

焊锡膏是助焊的,一是隔离空气防止氧化,另外增加毛细作用,增加润湿性,防止虚焊, 焊锡膏:白色结晶性粉末。 含量99.0 %, 酸值0.5 mgKOH/g, mp 112℃易溶于乙醇, 异丙醇。 广泛用于有机合成, 医药中间体, 用于助焊剂、焊锡膏生产里起表面活性剂作用, 高抗阻, 活性强, 对亮点、焊点饱满都有一定作用。 是所有助焊剂中最良好的表面活性添加剂, 广泛用于高精密电子元件中做中高档环保型助焊剂。

网友:
是的,生产上绝对不允许适用焊锡膏,这个我也吃过大亏的,有颗芯片非常小,图省事使用了焊锡膏,结果悲剧了,50块板子居然只有10块好的,这好的过几天又不好了,全部拆了清洗,从焊。
   后来了解到这个东西导电的,我还是用的进口的那种焊膏笔,稍微涂一点

网友:
绝对绝对绝对禁止

网友:
自己做板子的话都要仔细洗干净的

楼主:
看起来这个很严重,生产线反应有30%  修好后 出货时没问题,到了最终用户手上反应有20%有问题, 照你这样说估计大部分都会有问题.... 悲哀啊....

网友:
自己玩DIY可以考虑,做产品这东西千万别用,会死得很惨!

网友:
如果是贴片的QFP封装或QFN封装,我保证一年之后全部死光光,潮湿地区半年可能就够了,绝对绝对绝对禁止,DIY都不要用这东西,老老实实松香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都在米国了  死定了  都是贴片的....   好像是一个大的元器件  固定架材料不好上锡(而且是人工焊的,用电烙铁电一点焊锡膏直焊上) 周围都是贴片 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变容管.....死定了 ...

跟对方说明情况,商议一下补救措施,表表诚意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机器都在米国了  死定了  都是贴片的....   好像是一个大的元器件  固定架材料不好上锡(而且是人工焊的,用电烙铁电一点焊锡膏直焊上) 周围都是贴片 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变容管.....死定了 ...
跟对方说明情况,商议一下补救措施,表表诚意也好。

网友:
那什么安全,松香吗,有好的牌子推荐下

网友:
那种焊接BGA用的针筒装的焊锡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有无酸性的焊锡膏的!

网友:
焊锡膏是导电的,这点要注意
建议还是用松香比较好
用酒精泡一下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混淆了焊锡膏和锡膏了,看了半天才明白,这个应该说的是酸性助焊剂,膏状物。

网友:
学习了,现在也只用松香了

网友:
那个十有八九是氯化锌加松香和赋型剂之类,吸水 有腐蚀性 焊铁质零件不可少,焊完要仔细清理。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这种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这种有问题吗? (原文件名:T1JnJPXelXXXbfrIQ._111551.jpg_sum[1].jpg)

如果是用金鸡膏那就算了,那个东西我原来被害惨了。板子刚开始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会影响吧,,尤其是搞在晶振那两个电容上,,放久了就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种焊接bga用的针筒装的焊锡膏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不会导电,但会搞得整个板很脏的。。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使锡球快速均匀受热。。。

网友:
免洗助焊剂呢?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种焊接bga用的针筒装的焊锡膏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不会导电,但会搞得整个板很脏的。。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使锡球快速均匀受热。。。

谢谢了,发现用这个做助焊剂很好用,就是用多了不好清洗,要用酒精仔细擦,

网友:
一直用松香水,挺好用的,就是烟雾大,闻得少香香的,闻得多晕晕的

网友:
受教了啊 以前经常用焊锡膏,圆铁盒的,烙铁往里一插烙铁头就光亮光亮的

网友:
我说以前DIY的单片机好好的就不行了呢,受教了谢了,mark

网友:
用6002液体助焊剂的表示无圧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都在用这种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这种有问题吗? (原文件名:t1jnjpxelxxxbfriq._111551.jpg_sum[1].jpg)
如果是用金鸡膏那就算了,那个东西我原来被害惨了。板子刚开始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原装的goot上面写着,不能用于PCB!

网友:
不用焊锡膏用什么回流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都在用这种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这种有问题吗? (原文件名:t1jnjpxelxxxbfriq._111551.jpg_sum[1].jpg)
如果是用金鸡膏那就算了,那个东西我原来被害惨了。板子刚开始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同郁闷 ,是不是只能买 针管装的松香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影响吧,,尤其是搞在晶振那两个电容上,,放久了就出问题。。

难怪,,,,废了我一块板子和一周的时间,难道还是助焊剂的错?

网友:
看的我迷糊了,生产上贴片用的不就是焊锡膏吗?为什么不能用?看到楼主上说焊锡膏 白色结晶性粉末?我不明白,焊锡膏不是褐色的粘稠状的东西吗?怎么是白色结晶性粉末?特意搜了张图片,看看你们谈论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6002液体助焊剂的表示无圧力
不在北京觉得很无奈,买不到6002,改明儿去市场里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刷在钢网上的那种吧,然后贴片,然后进炉子里的,,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我们说的 ,就是那种小罐头装的,或者液体的装的,黄色或者无色的助焊剂,这类东西的名字很乱,焊膏,焊邦,,等等

一般用过类似的东西后,就算是用酒精洗过,很多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能爆发出来

生产过两百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图片【34楼】suchen0350

你这个是锡浆,两个东西嘛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的我迷糊了,生产上贴片用的不就是焊锡膏吗?为什么不能用?看到楼主上说焊锡膏 白色结晶性粉末?我不明白,焊锡膏不是褐色的粘稠状的东西吗?怎么是白色结晶性粉末?特意搜了张图片,看看你们谈论的是不是这个?

引用图片

我不清楚呀,是朋友生产线用的,我都没有见过什么焊锡膏,只听他这样说而已........

楼主:
应该会吸潮,在有问题的板上,用电烙铁烫一下,能听到明显的水汽蒸发的声音,好心疼.................

网友:
这种能用吗?

网友:
吃过亏,早不用了,现在就用松香;然后酒精擦

网友:
用过宝工牌焊膏,结果十几块成品板全部出问题,还有几块全废了。后来用得福的BGA焊膏,非常好用,就是比较贵。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过宝工牌焊膏,结果十几块成品板全部出问题,还有几块全废了。后来用得福的bga焊膏,非常好用,就是比较贵。
我反应一下我朋友  谢谢...

网友:
以前也用过20楼这种,但后来有外地朋友反映这种如果不清洗,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漏电问题,就没再用过。
目前在用BGA专用助焊膏,在用过的众多助焊剂中焊接效果是最好的,几年了没见过有问题的,只是价格高。

网友J(2012-11-29):
有同感啊,我做STM32的PCB烧毁了一个,冒烟了,直接挂掉,16.5元打水漂了!

网友:
一定要洗板

网友:
不知道免洗助焊剂有没有问题?
说是免洗,干了以后板子上还是有点脏,手模上去粘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同感啊,我做STM32的PCB烧毁了一个,冒烟了,直接挂掉,16.5元打水漂了!

焊了三块板子,发现松香不见了,于是就用助焊剂凑乎,焊接完毕以后用洗板水清洗,结果发现洗板水快用完了,剩下的渣滓已经比我板子还脏,搞的板子一片棕色,

自我认为没问题,目测所有的管脚没有短路的,结果尼玛的一上电没法点亮,测一下3.3v和地是短路的,坑爹啊。

最后更换洗板水再次清理干净以后,上电发现这三块板子的stm32初始化时候都是卡在32.768时钟晶振起振上,还有一块stm32直接发烫的厉害,但它们居然能下载程序!!!

最后上了3把烙铁,统统拆掉,虽然拆坏了几个焊盘…………更换mcu后解决问题。

网友:
那生产BGA的时候是怎么搞的?不用助焊剂?(焊宝之类),或者用什么牌子的?求推荐

网友:
20几年前DIY矿石机的时候,就看过相关说明,有一条很多书籍都强调的:

电子电路禁用焊锡膏,如果非用不可,必须在使用后严格清洗!

网友:
这种应该不会的吧   BGA焊接必须要用的

日本东京KINGBO 进口BGA助焊膏

批发销售 日本KINGBO金宝助焊膏。适合电脑南北桥、显卡、手机芯片、电玩芯片焊接及植球。
   日本KINGBO金宝已经得到业界公认,质量超好价格又便宜。残留物少,润锡性好,焊点亮,烟雾少、无刺激气味、不跑球。
   包装方式:100克/瓶   型号:RMA-218

网友:
我也刚买BGA助焊膏,希望不会有问题,32块钱买的一小瓶

网友:
还是松香好呀,,,

网友:
这头像太吊了!!!希望我不要想多了!!!!!!

网友:
我这的批量产品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还没有查到原因,不知道是生产工艺工艺中哪个环节引入的

网友:
哪个说不能用?是你们买到垃圾货而已。哥用的 100g,单价400多一瓶
买十来RMB的什么焊宝?那不死也得脱层皮

网友:
用松香或者松香水会不会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