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如果用PIC单片机的内部晶振,那那两个接晶振的入口可以做普通IO口不????我一般都

楼主(2011-01-12):
1可以做普通IO使用
2。这两个口只能接外部晶体的作用

选1还是选2,,,哪个内行先辈帮忙 选一。。。1还是2对????????

如果哪个内行可以把内部晶体原理说下不安??我一般都是外接一个晶体,,从没用过这种 ,,,

楼主:
哪个再说下吧,,详细点,,我等下就要出电路图了

网友:
选用内部晶振,就可以把引脚做IO口用。你看下引脚逻辑结构图就明白了

网友:
1可以做普通IO使用
2。这两个口只能接外部晶体的作用

选1还是选2,,,哪个内行先辈帮忙 选一。。。1还是2对????????

如果哪个内行可以把内部晶体原理说下不安??我一般都是外接一个晶体,,从没用过这种

网友:
引脚有复用的才行

楼主:
1可以做普通IO使用
2。这两个口只能接外部晶体的作用

选1还是选2,,,哪个内行先辈帮忙 选一。。。1还是2对????????

如果哪个内行可以把内部晶体原理说下不安??我一般都是外接一个晶体,,从没用过这种

哪个知道的再说下

网友:
如果电路上没接外部振荡器,那么选一就行。这么做的话在程序中还要初始化一下振荡器配置,保证是你需要的频率。

网友(2014-04-15):
配置字第一个选项就是时钟源设置。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