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多个文件地址覆盖问题???

楼主(2011-01-12):
rtt在文件系统在一个目录下建立多个文件,他们的大小是怎么分配的?他们的地址会不会冲突?又是怎么避免的?

楼主:
我测试了在一个目录下面建立3个文件,操作3个文件,他们的数据不会相互冲掉,就是不知道是怎么避免的?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rtconfig.h文件

网友:
建立新的文件前,先搜索一个未用的地址(单元)。
这样就比避免了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搜索一个未用的地址?有这么一个函数吗?

网友:
这些都是上层应用不需要关心的,文件系统会自行处理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rtt在文件系统在一个目录下建立多个文件,他们的大小是怎么分配的?他们的地址会不会冲突?又是怎么避免的?

你还是去看一下FAT原理吧,这个问题和RT-Thread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