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温控制阀的项目,整个系统由电池供电,必须低功耗

楼主(2011-01-12):
系统大致的功能需求:采集室内空气温度,与设定值比较,控制电机通断阀门。
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模块:
1.通讯模块(必须远程通讯),用于系统参数的设定
2.温度采集模块
3.显示模块
4.电动机驱动模块(用于控制阀门)
5.MCU要能满足PID控制计算,要有内部时钟,(最好有PWM信号输出)
6.整个系统由电池供电

没用过430,不知道哪款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这个系统和我以前做的水表系统差不多

手持机+集中器+采集器

集中器用149或5418应该能满足了

采集器用123或引脚较少的2系列

网友:
供电方面看通讯模式是无线还是有线,无线的功耗较大
另外集中器的耗电较大,采集器的话电源控制的好的话,电池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