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PLD/FPGA选型

楼主(2011-01-12):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可编程器件做IO扩展,和倍频的功能。
IO扩展100个左右。倍频是不是只能用FPGA做?
不知道要选多大的FPGA或者CPLD。
希望得到大牛的帮助啊~~~
先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倍频还是pll好,用fpga/cpld也最好用内带的pll倍频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100个IO主要要做70个按键扫描和20多个一些IO口输入输出,大概要多少LE啊?
我没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LCMXO1200
不知道这个行不,好像有点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lattice的吧,有没有altera的哪款。
lattice的没接触过,而且手上也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便宜的max2系列没有pll啊,如果频率低epm570用逻辑模块做倍频也行

ep1c3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

网友:
EP1C3T144C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加我qq:806946708
我没有独立开发过FPGA,能不能在qq上指导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同意用EP1C3T144C8
70个按键用这个就浪费了
直接用按键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actel的A3P060-VQG100,71个IO,内部有模拟PLL,RAM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