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个简单问题,有的4轴会把图像传回地面,用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2011-01-12):
看着图像还比较清楚和连续,是实时传回来的,还是记录在上面,下来的时候取出来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放个摄像头+图像传输,再放个DV。
摄像头用来监控,DV用来拍。

网友:
如果要實時傳回,是面上有賣無線傳輸模組。
再加上一般小型半球監控鏡頭的攝影機就足夠。

楼主:
g921002   有没有好的无线传输模组推荐下 谢谢

网友:
淘寶上很多,自己找吧!! 1.2G的不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