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按钮当电源开关(不要自锁的),如何关闭电源呢?【图】

楼主(2011-01-12):
如图:
     按钮一般情况下至少在0.3S以上,单片机启动后IO口输出低电平,启动可控硅,永久导通,

如何检测 再次按下按钮呢?我实在想不出办法,请大家指点~  再次按下按钮时我关闭可控硅,但不知道如何检测到,

网友:
用一个双联的开关吧,另一组接到单片机控制。

楼主:
嗯,这是一个办法,不过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还想要其它的办法

网友:
1、R1上端应该直接接N
2、控制回路里R1下端串联一个光耦(输入端),将控制信号送单片机检测,开关接在R1下端和可控硅触发极之间。
按下开关,直接触发可控硅,单片机有电,控制原来的光耦导通,同时后来串联的光耦将控制信号送单片机检测,再次按下开关,后来串入的光耦没有输入信号(被开关直接短路),单片机检测不到,关闭原来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上边一个光耦不能这样用吧?双向可控硅能这样导通?它也要双向的吧?

网友:
双向可控硅两个方向电压均能控制打开,这里加了光耦,至少正半周是能导通的,如果负半周不导通,在光耦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