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R+MOS管 MOS管烧了 并且自举电容也烧了(不解) 求教

楼主(2011-01-12):
关于IR部分 先前看了很多 现在看到一篇文章  理解了  不懂的可以看下

http://www.sodz.com/tech/Article/ic/icyy/200811/323.html

我先前的板子好好的 没烧过管子

这次新做的板子 全部用的贴的元器件  发现烧管子

自举电容用的4.7u  二极管我用的是4148(虽然我知道要用快速恢复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而且奇怪的是  电容我只烧中间一路  不解。

电路图如下,

我只贴出俩路 一路为了图片清晰 没上

网友:
4148不可以的。

网友:
写详细点,烧的哪个管子圈出来,带的什么负载用的什么封装,上电就烧还是工作过程里烧,就一个原理图能看出毛病来的神也办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我的计算,LZ的电路电机正常转动时流过D4的平均电流只有几毫安,4148的开关速度是纳秒级的,额定电流100mA,是那个参数不符合要求?峰值电流吗?

我的电调和LZ的电路很像,不过IR2101的自举电容用的是105的,二极管用4148没发现问题,存在什么问题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自举烧了导致mos烧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升压用的电容我采用的是B型封装 4.7u 耐压50V的 有点不解 电容怎么会烧 我的怀疑是中间那个IR坏了 可能是第一次电容充电 本来接着就要放电从而把上管导通  由于中间IR坏了 放电不了出去  而接下来又接着充电 充 啊充啊 充 电荷进啊进啊进  扑腾一下 就烧黑了

mosfeet采用2407 普通的那种贴片 绝对够用 先前我有一个板子已经成功

跟你说下我的板子经过

先前仿制microchip的无刷demo板子  用的它的程序  IR 自举电容用4.7u电解电容,插得(有人会说不好,但确实成功了)  二极管用
的4148 当然IR也是插的2101
在调试先前的板子中,一开始电容用的3.3u的电解电容(黑颜色外皮)(参考原来原理图),不行,后来通过测量波形  发现不是正规方波,所以将那个电容换成4.7u的那种蓝颜色外皮的电解电容,发现好了,我不清楚是电容电解的不同型号导致的这个好的结果还是电容变大的效果变好了,  不过照理论来看,好像是电容值小比大好。

还有说个题外话, 我调试过microchip的无刷demo板,当时我尝试将我们自己买的IR2101s贴的焊到他的demo板子中,发现电机就不能起来了,,要知道仅仅是换了一个IR 而且大型号一样  可能后缀批次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期间有很大的关联。

这次我将原来的一些插的 都尽量换成贴的

程序microchip的电调还没看   不过一定会是也是要看的  因为是公司的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自举电容的容量需要计算,根据mos的导通电荷Qgs以及你的开关速度,不能简单的说越大或者越小越好。电容小了会烧管子的。
自举二极管用4148一般的管子应该是够了,我驱动irfz24和irfg450都是用的4148都可以工作,不过不是特别理想

"可能是第一次电容充电 本来接着就要放电从而把上管导通  由于中间IR坏了 放电不了出去  而接下来又接着充电 充 啊充啊 充 电荷进啊进啊进  扑腾一下 就烧黑了  "
应该不存在这种可能,额定的电容电压50V充电电压才12V怎么会电荷过多了呢?应该怀疑尖峰电压过大,最好示波器捕捉一下,或者加上吸收电路。另外看一下你的4148有没有击穿,是不是自举过程中反向电压太大击穿了4148?示波器仔细测一下各点波形应该比较容易解决了。

ir21xx的mos驱动器假的太多了,我买的2110七块钱一片一共十片,说是全新的,结果到手了一下就测出两片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个测试法呢  我以前是测量引脚对地的电阻  看是不是一样  但是好的坏的  要怎么测 难道是给个输入 然后看输出  这有点麻烦

网友(2011-12-19):
那个自举的电容怎么计算容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