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怎样能够成功发送彩信

楼主(2011-01-12):
现在我在做控制GPRS发送彩信的功能。
目前的阶段是:
第一,//先上网  使用明基的M33G模块
AT+CGDCONT=1,"IP","CMWAP"
AT+CGACT=1
ATD*99***1# 已经成功连接上了。
第二,从网上也找到了些讲解的资料
//标准格式
8C809820202039363034303539008D90891A802B383631333930303030303030302F545950453D504C4D4E00972B383631333532313036393536342F545950453D504C4D4E00967465737400323030363033333131383337008504442D0773880680044430FBF384A30101A19EFFD8FFD9
//分解
//--MMS头--:
8C—表示X-Mms-Message-Type
80— m-send-req
98— X-Mms-Transaction-ID
20202039363034303539-Transaction-ID值:9604059
00这是一个文本串,按照编码规则,需要在结尾处加一个0
8D— X-Mms-Version
90--MMS Version值1.0
89--FORM
1A802B38363133393030303030303030—具体源地址:+8613900000000
2F545950453D504C4D4E00— TYPE=PLMN
97--TO
2B38363133353231303639353634—目的地址:+8613521069564
2F545950453D504C4D4E00— TYPE=PLMN
96—主题
7465737400—主题值:test
32303036303333313138333700— 200603311837(2006.3.31 18:37)
85—表示date
04442D0773
88—表示X-Mms-Expiry
0680044430FBF3
84—表示:Content-Type
//--MMS消息体--:
A3—表示:application/vnd.wap.multipart.mixed
A1—表示:multipart/form-data
9E—表示:image/jpeg(表示之后的图片数据属性为JPEG格式)
FFD8—表示图片的开始
加入图片的内容
FFD9—表示图片的结束
第三,我自己合成了一条数据,以HEX格式从串口发送,但是一直没有发送成功。
//例子2  无图片数据
8C809820202039363034303539008D90891A802B38363135313637343031343630202F545950453D504C4D4E00972B383631353135383535343832322F545950453D504C4D4E00967465737400323030363033333131383337008504442D0773880680044430FBF384A30101A19EFFD8FFD9

我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错误?
第二,我还要做哪些步骤才能成功发送彩信?

网友:
这个好玩,没用过,帮顶

网友:
没弄过 调试通了要共享呀

网友:
真麻烦,何不用3G,顺便做点生意。

网友(2011-04-22):
91arm 嵌入式彩信MMS开发软件包是为嵌入式终端提供彩信MMS的解决方案,支持多种GPRS 模块,多种软件平台,多种硬件平台,具有简单、完善的彩信接口.它遵从基于WAP2.0的MMS标准.适合在嵌入式系统上自由的收取、发送和管理彩信、彩E,采用标准C编写,可移植到任何移动手机、SmartPhone 或者无线PDA上,使其具备MMS、彩E功能。该开发包大大的简化了彩信的开发,开发包的特点是结构清晰、接口简单。
    通过本彩信开发包,只要加一个GPRS模块(GRPS modem),您就可以通过GPRS模块发送彩信,支持常用的GPRS模块,包括WAVECOM ,西门子,SIMCOM,德信等GPRS模块。本嵌入式彩信开发包实了彩信开发所需的所有底层协议,您无需理会繁杂的底层协议,只需轻松调用开发接口即可实现彩信的发送功能。
     91arm 嵌入式彩信MMS开发软件包抽象了硬件平台,软件包不依赖于特定的硬件平台,因此适合各种各样的硬件平台,经验证的有SANSUNG、飞利浦、OKI等厂商的ARM7、ARM9平台和PowerPC等平台、DSP平台等嵌入式平台,x86平台,PC平台。
        91arm 嵌入式彩信MMS开发软件包也与软件平台无关,能运行在arm-linux、uclinux等嵌入式linux系统,VxWorks、ucos、ecos,winCE,smartphone等嵌入式系统,PC平台下的linux、windows等操作系统,甚至是无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也能运行。
        91arm彩信软件包的特点就是,接口简单、功能完善。它遵从基于WAP2.0的MMS标准,方便用户在嵌入式系统上进行彩信MMS的开发。只需轻松调用即可实现彩信功能,无需理会繁杂的底层协议,大大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MSN  : ok_91arm@hotmail.com
        EMAIL: ok_91arm@qq.com
        QQ   : ok_91arm@qq.com
        tel  : 13757122544
        网站 : http://www.91arm.com。

网友:
鄙视楼上的广告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1)未穿裤子是不许作广告的.
2)作广告亦要做本份.
  你想招客还是想赶客 ?

网友(2012-05-03):
请问单片机GPRS发送彩信难吗,小弟目前GPRS发送短信成功,研究彩信,望指教

网友:
买一个支持彩信的模块就可以了。比发短信还简单。如果你自己实现彩信当然会要点时间。回头我会专门发些帖子。有问题可以联系362790644@QQ.COM

网友(2012-06-21):
好的,正需要了

网友:
简单一点的话,选用一个带MMS协议的GPRS模块就行了,根据AT指令集就可以发送彩信,
自己编码的话比较复杂了,需要自己封装MMS包,然后提交到移动网关,这对模块要求比较低,有TCP/IP协议就可以
基本过程就是编码,数据包提交到移动网关,等待网关响应.

网友:
貌似自己编写MMS的协议比较复杂

网友(2014-02-13):
貌似自己编写MMS的协议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