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pspice和MULTISIM哪个更好点啊,为什么

楼主(2011-01-12):
谢谢,主要是我一直用MULTISIM,没用过pspice,书上又好多用pspice的,所以............

网友:
自己习惯就好,没那么绝对

网友:
我认为,这种复杂的东西肯定是各有特点,比如,仿真快的,精度必然低,反过来亦然,而且这二者很可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如果两者都做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很可能软件很贵,设置超复杂,使用很不人性化,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是对这个软件极其精通(极其精通各种参数设置,甚至SPICE原型和脚本),那么别说比其他的软件精确了,恐怕连简单的使用都是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推荐:初学时选择用的多的,简单的,傻瓜化的,等对一些概念比较清楚了之后,如果有需要再学习更高级的。

网友(2011-02-11):
看个人习惯吧~~~~原来用过multisim~~~现在用着pspice了~~~

网友:
Pspice 是仿真的重要基础原理。其他都是在其上发展的 ,它学好像较难。像用C开发还是用VB

网友:
以前用multisim
现在用tina

楼主:
看来我还是继续用MULTISIM吧

网友:
AD645用哪个软件可以仿真

网友(2012-03-01):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