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我用电池给MSP430供电,启动不好,看看!

楼主(2011-01-12):
用仿真器仿真没题,然后烧好程序后加电池 ,不能很好的启动,经常开不了机

MSP430F2013单片机

复位电路 3.0V-------10K-----reset脚

网友:
因该要加电容吧,不然哪来的RESET。

楼主:
利尔达提供的开发板就没有,而且很多资料上也说2013这片子不推荐接电容,所以就没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仿真器仿真没题,然后烧好程序后加电池 ,不能很好的启动,经常开不了机
msp430f2013单片机
复位电路 3.0v-------10k-----reset脚

电源不稳定,或者启动时晶体振荡器启动失败
有时候电源部分的pcb布线也能影响到的
或者用电池,再用ldo降压看看

网友: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16-bit_ultra-low_power_mcus/f/166/p/18784/72507.aspx
这篇也有人在讨论,看一下,确实可以不用电容,你可以加大电阻试试看,最好是滤波电容上去,假如电源真的很差,必须考虑RESET IC。

另外你看官方再使用上还是会加一个滤波电容。
http://focus.ti.com.cn/cn/lit/an/slaa043a/slaa043a.pdf

网友:
我的RC上电复位,感觉不错。

楼主:
加大电阻基本上没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

看来还得把电容加上,只是我上次加的104电容,程序都下不进去,拆了后就可以,

后来忘了在哪看到说电容最大2.2nF

明天点2.2nF电容回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