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面贴能不能用打印机自己做

楼主(2011-01-12):
我现在做的仪器通过经销商销售,面板丝印要有经销商公司名称等问题比较头痛。经常出现卖一台仪器也要开模做丝网印。要是能打印PC面膜就方便多了。
   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楼主:
还有就是PC面膜用雕刻机开孔行不行,大概有A3那么大。

网友:
大头贴就是打印出的,表面覆盖膜

网友:
貌似不行吧,一般打印机打不了那个面膜,我们都定做的,数量少确实平均下来成本好高

网友:
水转印+保护漆

楼主:
楼上说的那里有卖,详细点啦。

网友:
彩色打印 +塑封
不过打出来 感觉档次不咋地。
想听听4楼详情。

LZ每次做丝网也有省力方法
不过我也没自己试过。只是听说能将针打 的针磨尖,然后用来打印丝网版。虽然不耐用,但对你却是非常合适。

网友:
试过打印,激光打印的色彩不行,喷墨打的还凑合。
淘宝有这一类的打印纸,打完后,再在上面贴一层透明薄膜,淘宝上也有。

网友:
洗照片,塑封可否

网友:
可以用光纤拉丝的标签纸,那东西,感觉就像不锈钢牌一样,然后再覆盖一层透明膜胶带就可以了。我们这边的设备铭牌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打印机不行的,墨水和材料都不对路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光纤拉丝的标签纸,那东西,感觉就像不锈钢牌一样,然后再覆盖一层透明膜胶带就可以了。我们这边的设备铭牌就是这样做的。

光纤拉丝的标签纸是什么东西,TAOBAO名称大概是什么,谢谢!

网友:
有人有高见吗?

网友:
可用金属标签纸在TAOBAO里找找,记得打印效果在这里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