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调频接收问题

楼主(2011-01-12):
大家好,我最近一直在测试SI4432.现在测到调频功能,遇到一个问题,我将调频间隔设到200K,然后 发射机0,1,2,3,4,5 ,6,7,8,9,这样10个频道跳,另外一个接收机频道停留在0。问题是这样,发射机若使用0频道,接收机使能正确接收的,接收到的信号RSSI值在200左右(我两个模块放的非常近),但发送机使用频道6时,接收机也会接收到发送机发出来的数据包,而且信号强度还挺强的。
    我现在怀疑是软件算法上的问题,还是滤波器的设定问题。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1.4M可能有问题,频点太近

楼主:
大概要怎么做呢?频点间隔要达到多少呢?还有国家法律可以允许使用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是否是自己开发的测试模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没太大的经验,做了一板出来效果很差。不知可否分享一下您的原理图和PCB?我估计我可能是布线的时候有一些的问题。

楼主:
我模块是买的,抱歉帮不了你。
我现在使用的频段是433MHZ,GFSK.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否能拍个实物照片,尤其是发送电路部分。现在我主要是有点搞不清楚PCB布线这块儿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由于经费有限,也买不起网络分析仪,所以就很困难,基本只能照着样例然后自己再改改。
我对于射频没有太多的经验,你说的那个问题会不会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比如滤波电路这一部分?

楼主:
我是在网上买的一个模块,我打算软件测试都OK后在动硬件工程师做硬件的,或者你留下你的邮箱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