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为大侠给我一个ModelSim6.5破_解版软件啊,谢谢啦

楼主(2011-01-12):
哪为大侠给我一个ModelSim6.5破_解版软件啊,谢谢啦

楼主:
qq516841589
xujunfeng59@163.com

网友:
网上应该有得下的

楼主:
没有啊,我都找了,不能用

网友:
网上有的下,我原来用的也是6.5衷谏玖?.6的。6.6的慢了很多

软件是要你自己去
http://model.com/content/modelsim-se-high-performance-simulation-and-debug    选 Downloads
下载的时候 要填下呢自己的信息,随便填点,会出来有个下载的地址,是个FTP,你点进去就下吧。

ModelSim SE 6.6 Archive
ModelSim SE 6.6d
November 1, 2010
- Software Download
- Install Notes
- Release Notes

ModelSim SE 6.6c
August 23, 2010
- Software Download
- Install Notes
- Release Notes

ModelSim SE 6.6b
May 21, 2010
- Software Download
- Install Notes
- Release Notes

ModelSim SE 6.6a
March 19, 2010
- Software Download
- Install Notes
- Release Notes

ModelSim SE 6.6
January 5, 2010
- Software Download
- Install Notes
- Release Notes

.ModelSim SE Release Archive
ModelSim SE 6.5
- SE 6.5f_1 (August 31, 2010)
- SE 6.5f (June 16, 2010)
- SE 6.5e (February 26, 2010)
- SE 6.5d (November 18, 2009)
- SE 6.5c (August 27, 2009)
- SE 6.5b (May 21, 2009)
- SE 6.5a (March 27, 2009)
- SE 6.5 (January 22, 2009)

ModelSim SE 6.4
- SE 6.4g (July 23, 2010)
- SE 6.4f (November 2, 2009)
- SE 6.4e (July 8, 2009)
- SE 6.4d (March 25, 2009)
- SE 6.4c (February 2, 2009)
- SE 6.4b (December 16, 2008)
- SE 6.4a (November 21, 2008)
- SE 6.4 (September 12, 2008)

ModelSim SE 6.3
- SE 6.3j (November 6, 2008)
- SE 6.3i (September 24, 2008)
- SE 6.3h (July 14, 2008)
- SE 6.3g (June 30, 2008)
- SE 6.3f (May 12, 2008)
- SE 6.3e (March 6, 2008)
- SE 6.3d (February 6, 2008)
- SE 6.3c (December 4, 2007)
- SE 6.3b (September 17, 2007)
- SE 6.3a (June 29, 2007)
- SE 6.3 (May 14, 2007)

ModelSim SE 6.2
- SE 6.2k (December 19, 2007)
- SE 6.2j (October 11, 2007)
- SE 6.2i (July 16, 2007)
- SE 6.2h (May 23, 2007)
- SE 6.2g (March 2, 2007)
- SE 6.2f (January 22, 2007)
- SE 6.2e (November 29, 2006)
- SE 6.2d (October 23, 2006)
- SE 6.2c (September 1, 2006)
- SE 6.2b (August 7, 2006)
- SE 6.2a (June 23, 2006)

ModelSim SE 6.1
- SE 6.1h (April 2, 2007)
- SE 6.1g (August 21, 2006)
- SE 6.1f (May 17, 2006)
- SE 6.1e (March 15, 2006)
- SE 6.1d (January 26, 2006)
- SE 6.1c (November 23, 2005)
- SE 6.1b (September 15, 2005)
- SE 6.1a (July 25, 2005)
- SE 6.1 (June 9, 2005)

ModelSim SE 6.0
- SE 6.0e (June 24, 2005)
- SE 6.0d (April 29 2005)
- SE 6.0c (February 5, 2005)
- SE 6.0b (December 3, 2004)
- SE 6.0a (Oct 1, 2004)
- SE 6.0 (August 16, 2004)

ModelSim SE 5.8
- SE 5.8e (September 7, 2004)
- SE 5.8d (June 18, 2004)
- SE 5.8c (March 31, 2004)
- SE 5.8b (January 30, 2004)
- SE 5.8a (December 26, 2003)
- SE 5.8 (November 18, 2003)

ModelSim SE 5.7
- SE 5.7g (October 16, 2003)
- SE 5.7f (September 19, 2003)
- SE 5.7e (July 18, 2003)
- SE 5.7d (May 17, 2003)
- SE 5.7c (March 18, 2003)
- SE 5.7b (February 6, 2003)
- SE 5.7a (January 6, 2003)

ModelSim SE 5.6
- SE 5.6f
- SE 5.6e (October 25, 2002)
- SE 5.6d (August 30, 2002)
- SE 5.6c (August 16, 2002)
- SE 5.6b (Jul 2, 2002)
- SE 5.6a (May 2, 2002)
- SE 5.6 (March 22, 2002)

ModelSim SE 5.5
- SE 5.5f (January 10, 2002)
- SE 5.5e (October 09, 2001)
- SE 5.5d (August 29, 2001)
- SE 5.5c (July 29, 2001)
- SE 5.5b (May 25, 2001)
- SE 5.5a (April 12, 2001)
- SE 5.5 (March 12, 2001)

ModelSim SE 5.4
- SE 5.4e (November 12, 2000)
- SE 5.4d (September 22, 2000)
- SE 5.4c (August 7, 2000)
- SE 5.4b (June 15, 2000)
- SE 5.4a (April 24, 2000)
- SE 5.4 (March 31, 2000)

ModelSim SE 5.3
- SE 5.3d (February 14, 2000)
- SE 5.3c (December 14, 1999)
- SE 5.3b (November 16, 1999)
- SE 5.3a (September 4, 1999)

ModelSim SE 5.2
- SE 5.2f (September 9, 1999)
- SE 5.2e (April 13, 1999)
- SE 5.2d (January 20, 1999)
- SE 5.2c (December 3, 1998)
- SE 5.2b (November 5, 1998)
- SE 5.2a (September 21, 1998)

ModelSim SE 5.1
- SE 5.1g (June 24, 1998)
- SE 5.1f (May 1, 1998)

网友(2011-02-15):
求 SE 6.6D 的和谐文件啊,找了几个都不成功

网友(2013-10-30):
现在modelsim官网只提供最新版本的了,没有老版本的,哎

网友:
http://bbs.eetop.cn/forum-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