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LCD控制器,EPM570可以正常读写SRAM了,哈,

楼主(2011-01-12):
第一次发贴,可能有点乱,
板子是5号做的, 9号收到的, 不过今天上午搞坏了一块,上午搞搞就短路了,后来下午又做了一块,
板子跑100M的,570刷屏速度为100M的14分频就是7.14M左右,一次刷屏需要533*289个周期,也就是每秒46帧,每个TFT刷屏周期SRAM读写各一次,
开机先写了一整屏数据,然后就一直读了,
还有几块剩余板子, 如果需要可以赠送  (顺丰到付)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9065922395

这个是新做的板子 (原文件名:000000000.jpg)

可以读写SRAM了 (原文件名:1111111.jpg)

网友:
epm570多少一片啊?

网友:
不错,不要让我赶上了阿^_^

楼主:
回复 网友A:

09年买的, 35一片,

网友:
cpu写数据的时候,有麻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TFT时钟周期完成

网友:
能送我一块吗?

网友:
我用570换你一个好吗?我有570,只是自己画板子画不来,呵呵。。。。。
qq:二798734七二

网友:
送我一块,定了。qq:56487173

网友:
我要一个多少钱QQ503543607

网友:
请教如何将一幅图像存入sram中?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数据写入到指定位置的SRAM中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的软件上都有ROM ram你可以先尝试着把数据先存到这上面,然后读出来,我开始就是这么做的,等你这个熟悉了那么你接着写时序控制sram就行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554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dram&bbs_id=9999

和这个帖子中的TFT控制器功能一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功能 没有这么强大,但目标就是上面的这个帖子,现在暂时搞定SRAM,剩下的放假回家搞下,  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需要的话加我QQ,(550468593)
现在 的板子只是测试时期使用的

网友:
mark TFT LCD控制器

楼主:
明天回家了, 哈,大家好运哦,
新年都要有成就啊

网友:
朋友能不能介绍下思路啊?
我一直弄不懂如何既要读ram 有要写ram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思路很简单,首先我要一直读数据进行刷屏, 然后如果有数据时计算RAM对应位置,然后写入, 不知道 这个思路能不能实现TFT控制,
如何既要读ram 又要写ram, 我说的只是速度而已,也许到后期还得改呢,现在 只是能读写RAM了, 呵呵,

网友:
据说 SDRAM更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之前用FPGA试过了, 一直没好用, 后来就选SRA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思路很简单,首先我要一直读数据进行刷屏, 然后如果有数据时计算ram对应位置,然后写入, 不知道 这个思路能不能实现tft控制,
如何既要读ram 又要写ram, 我说的只是速度而已,也许到后期还得改呢,现在 只是能读写ram了, 呵呵,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之前用fpga试过了, 一直没好用, 后来就选sram了

我隐约记起来,即读又写,好像是主时钟2分频之类什么的,
比如54M的晶振,在第一个时钟周期读,第二个时钟周期写,屏的时钟是27M的

楼主:
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5782&bbs_id=9999

网友(2011-03-03):
这个资料非常好,我也在考虑做LCD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2011-11-08):
好资料 mark一下 需要用时再来看 谢谢楼主

网友:
估计板子都送完了,楼主可否给个PCB文件啊? 感激不尽!
zhousha0924@hotmail.com

楼主(2011-12-31):
楼上请查收邮件

网友:
没有数据接口吧,只能拿来显示彩条?

楼主:
回复 网友J: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578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n2101&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K:

        MARK留名,正在学习

网友:
lz有空搞搞触摸屏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