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的LED程序在103ZE上正常.在103RB上却不正常.要改哪里啊.

楼主(2011-01-12):
执行完void rt_object_init(struct rt_object* object, enum rt_object_class_type type, const char* name)后就跳到
rt_err_t rt_device_register
了.再打印出错信息.

RTCONFIG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

好像也看不到资料

网友:
工程文件里选择芯片型号为对应的,再修改一下board.h里面的SRAM大小也为对应的.
默认把没用的SRAM全部用做HEAP了.

楼主:
谢谢.改了立马就好了.是我自己不看头文件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