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4KV,接触和空气放电都通不过。郁闷啊。

楼主(2011-01-13):
板子用30mil 覆铜。主频90M,有LCD。静电一打就死机。雷击浪涌1.5KV,群脉冲4V,都可以过。
板子用扁电缆接地。
有经验的TX指点。谢谢。

网友:
屏蔽和疏导!
有外壳么?
没外壳比较麻烦!

网友:
ESD问题不是疏导,就是堵截。你打在什么地方死机?接地情况如何?有没有家TVS管?

楼主:
不锈钢外壳,用螺丝把板子和外壳固定。
TVS 是加在24V电源间的。

网友:
静电不过一般是电气结构设计就有问题,要找根源,加东西也不好过的。

网友:
外壳接大地么??

楼主:
不锈钢外壳接大地的。大地和我的24V-之间接22P电容或TVS,效果反而不好。

4楼】 yemingxp 电气结构设计有问题。 有这方面原因的。

比如我板子放在外壳边1公分距离,不接触。外外壳放静电。也会引起板子死机和复位。

网友:
如果绝缘够好的话,就是辐射干扰,将所有接缝用锡箔纸封好,保证前门和大地连接良好,壳体内的长导线要尽量变短。

最笨的办法就是再加一层金属壳体,把电路板包起来,尽量减少壳体上的孔和缝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绝缘够好的话,就是辐射干扰,将所有接缝用锡箔纸封好,保证前门和大地连接良好,壳体内的长导线要尽量变短。
最笨的办法就是再加一层金属壳体,把电路板包起来,尽量减少壳体上的孔和缝隙。

板子带LCD显示,用金属壳包起来行不通了。

另问:市面上有静电释放电阻,0805封装。感觉也行不通啊。应该希望产生的静电从大地泄放走,难道还要通过系统的负电源导走么?

网友:
1,上图帮分析;
2,先找到挂机的根本原因,好对症;
3,请注意那些弱信号导线,是否可加装磁环。

网友:
画个结构示意图 吧

网友:
看了一点书,感觉疏很重要
外壳->螺钉->金属化的安装孔->高压电容->地(尽量短的到地,不要跨过主要元件)
没有做过实验,说的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
1.检查相关元件,看看是否有自身抗静电不能满足要求,且其位置处于敏感部位。
2.适当位置增加TVS保护,增加热敏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管,增加泄放回路到地。
3.LCD部分也可以屏蔽,用专用的细金属网,基本不影响视觉效果,并能起到一些防护作用。

如果能有有效的隔离和安全距离泄放回路,基本上静电相对好过。

仅供参考。

网友B:
1、电源使用隔离DCDC
2、适当降低CPU工作频率
3、时钟源、RST信号长度降低,包地
4、长距离IO串接磁珠,并用小型齐纳限压管接地。
5、MCU不用的IO配置为输出
6、金属壳体的仪器,接地线不能直接拉到板子上,板子通过接地螺钉接地到机壳内表面,接地线应该接在机壳外表面
7、所有IC的电源引脚都要加上滤波电容
8、机壳接地线要比电源线粗,并可靠连接静电测试台的基准面铜皮。

我设计的产品注意了以上8点,通过了8KV接触放电和15KV空气放电,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电源使用隔离dcdc                    已经有DCDC  24V->LM2575-5->5V
2、适当降低cpu工作频率                  实验降到48M,24M,效果几乎看不见。
3、时钟源、rst信号长度降低,包地          效果好
4、长距离io串接磁珠,并用小型齐纳限压管接地。
5、mcu不用的io配置为输出
6、金属壳体的仪器,接地线不能直接拉到板子上,板子通过接地螺钉接地到机壳内表面,接地线应该接在机壳外表面 。     我的板子上并没有接地线。而是4个镀锡的孔和板子固定。
7、所有ic的电源引脚都要加上滤波电容                  已经加了。
8、机壳接地线要比电源线粗,并可靠连接静电测试台的基准面铜皮。  测试台桌上有个基准面,地上也有个,我昨天是接地上。谢谢 提醒,我等下接桌上的试试。
我设计的产品注意了以上8点,通过了8kv接触放电和15kv空气放电,欢迎交流。

第三条中的RST信号,我昨天实验后深有体会。我RST走线在板子的最边缘,若把这部分隔断,在靠近CPU端加TVS到24-,效果好多了。但还没有达到客户要求的10KV接触放电要求。

多谢楼主几位兄弟鼎力相助,小弟若有消息马上汇报。

网友C:
静电过不了,主要不在板子的电路设计。而在于结构设计。主要是挡和导。挡就是把所有电路都包裹在塑料外壳里,液晶之类前面加3mm以上的有机玻璃,LED之类用透明薄膜或塑料遮档或刷较厚的绝缘漆。导就是如果你用的是金属外壳,那外壳应该与大地相连,如果没有外壳接地线,就与电源的地线相连,液晶,LED等露在面板上并与电路板相连的器件都要加遮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静电过不了,主要不在板子的电路设计。而在于结构设计。主要是挡和导。挡就是把所有电路都包裹在塑料外壳里,液晶之类前面加3mm以上的有机玻璃,led之类用透明薄膜或塑料遮档或刷较厚的绝缘漆。导就是如果你用的是金属外壳,那外壳应该与大地相连,如果没有外壳接地线,就与电源的地线相连,液晶,led等露在面板上并与电路板相连的器件都要加遮档。

用塑料外壳包裹是否真的有效?您做过实验么?能允许多少大的间隙?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如果说间隙,按1KV-1mm,再加1mm。
顺便问个问题:
我这也有一个产品被打死,+/-4KV,因为这个产品的GND露在外面,就是那个耳机插孔的GND,机器又是塑料外壳,还没搞定。
大家帮忙给出个注意吧!谢谢!

网友:
内部到电路板的连线全部用磁环,多绕几圈,即使外壳用塑料包裹好也可能抵挡不了辐射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说间隙,按1kv-1mm,再加1mm。
顺便问个问题:
我这也有一个产品被打死,+/-4kv,因为这个产品的gnd露在外面,就是那个耳机插孔的gnd,机器又是塑料外壳,还没搞定。
大家帮忙给出个注意吧!谢谢!

用GND不露在外面的耳机座子。

网友:
应该用吸收+泄放吧,找到那个点,对地加一个100uF的电容试一下,比如在RST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同问,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使用裸露GND耳机座子过ESD测试的方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4KV打这个平面上也会死机,如图: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产品达到直接打到GND线上也不死机的结果?

网友:
讲述的太详细了,留下爪印待查......

网友:
25楼:

如果你的模块是塑料外壳,静电泄放回路是走的电源,板子上所有的重要信号电路都要对地加上过压保护器件,过压时及时入地共模化,另外不要把内部电路的金属部分暴露在外,被静电打的时候,泄放不及时,会形成差模电流。总之就是不能让静电在你的功能性器件(功能IC或者其他信号处理电路)中形成差模电流,如果差模电流形成了,就会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轻则死机,重则损坏(根据欧姆定律你自己瞬间的电流吧,MACHINE MODE静电放电的电流还是有好几个A哦)。而一般的器件的共模抑制比都很高。

楼主:
24V、GND你需要用TVS和共模电容接到你的几个镀锡的螺钉孔上,接地线要粗大。RST信号不能在板子边缘。覆铜要属于GND网络,正面反面覆铜要多打通孔连接,以减少接地阻抗。

必杀技:使用高抗静电的硅灌封胶灌封模块,效果奇好,能基本解决空气静电耦合(不是空气放电,是静电在空气中形成的高速变化电场)。我一个产品灌封前对金属外壳打15KV空气放电偶尔重启,灌封后15KV正负交替打了1小时都没异常,485通信都没中断。当然,你必须首先解决了静电的传导耦合。

网友:
我觉得空气放电主要跟结构有关系,一般结构密闭性比较好的话空气放电都可以过,曾经有个产品15KV空气放电没过是由于壳子密封圈没有放好的缘故。接触放电跟电路板有关系,容易通过LCD管脚(如果引脚比较长的话)耦合到单片机脚上引起死机,如果有晶振的话,晶振接地

网友:
【15楼】 lylatyou 张伯伦
-----------------------------
15楼讲得比较全面了,如果还不行的话,换IC。这是单片机设计时,采用的逻辑电路结构决定的。有的型号高压一打就死,有的合格率达95%以上。要求还要高的话,请用军工级产品。我司在产品可靠性方面有过专题立项攻关,对这个问题已有结论,并与MCU供应商达成共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合前面的,说的比较全面了。我个人看法,做电子就那么3件事情,电源,rst和晶振,然后才是SI,PI,feature;做硬件再加上结构、实际环境的了解,后面还有一堆DFX的事情。

不过针对任何具体难题,都得花时间搞定,否则不叫难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板子地平面“牢固”
2,电源使用接大地

这样直接泄放了。

针对25楼的问题的具体分析,先得确认板子死机的来源是哪里?外部电源还是板子?
如果是板子,既有可能是从电源进去的,打在塑料面上导致死机(死机?还是重启?),
这是个耦合问题,说明内部附件电路感应放电脉冲,既有可能是电源。
电源进去加了特殊处理吗?在这种耦合情况,建议采用堵得方式。(1,塑料壳,没有接大地;2,在电源上泄放,一般都会导致电压有瞬间冲击,容易损害器件)
堵什么?ESD是瞬间变化极快(具体看ESD放电图),
怎么堵?那就用抗变化快的器件来堵吧,common choke,得选合适的
还不算完,堵了了还得放啊,TVS,加在前段,
结合前端的电容(既要利用电容瞬态短路,有要防止积累感应电压),应该有效。

以上纯属本人臆测,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就当白说,当然思路大同小异,能提供启发最好了。

网友:
我以前常打ESD,air 15KV,contact 8KV
在如此高压下有些绝缘材料已变的会导电
内部连接线的布置也会影响性能
bypass电容,如果不是很靠近IC也会有影响
TVS靠近IC会有一些帮助
简单的电路(rom/ram都在MCU内)是最好的
如果有总线比较麻烦
reset信号可以加RC靠MCU
但是这个RC不可乱加(想一想,reset的用途)
而且关键信号底下的地平面要完整
为什么打负压容易出问题呢?
因为很多关键的信号都是负逻辑
/reset /wr /rd /cs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RST靠近CPU端加RC有用么?静电是ns级的,我觉得TVS必不可少。目前我的配置是TVS+几pf小电容。效果大有改善。
等下次制板时RST信号线再布好点。

我认为系统中RST信号最关键,其它信号CS CE等软件程序中有个协议在,不容易出错,而RST打的半死不活的最难受。
有TX说外加个复位芯片,但它的反应速度根本来不及。在这情况下我估计效果不大。

回复 网友D:
静电产生的丰富谐波在裸露的金属上感应。

在耳机座紧跟+TVS试试?这部分加个粗的线到负电源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容就是有不会让电压瞬间变动的好处
加R是保护reset ic的Push-pull output
reset是电路起动与停止的依据
加电容并不会对起动带来致命的后果
顶多就是电路晚点开始运作
但是关掉电源,当VCC下降到min之前,MCU要停止工作
如果低于的MCU的工作电压,其行为无法保证
flash/数据都有可能因为MCU乱动作而遗失
reset IC output low到RC放完电MCU才停止
所以我说RC不能乱加,设计时要考虑很多的层面

我的经验TVS通常只是不要让IC坏掉
与当不当机的关联较小(还是有些微帮助就是了)
TVS也会有几PF~几百PF的杂散电容

干扰就是非预期的东西
如果/WR /CS非预期low一下导致存在SRAM的变量发生变化
软件可能就会异常--->电路行为不正常

网友:
mark一下,过完年慢慢学习

网友:
静电的确很头疼。
现在只能每个暴露的IO加一个ESD,以及加上一个全屏蔽的SHELL.

请教一个事情:
由于SHELL是接到GND上的,而安装环境可能会是悬空,并且接电池盒供电。
是否有必要将shell接到大地呢?个人分析,觉得不用,而只需要保证离其他金属或者大地尽量远。

请有经验的朋友评价一下,谢谢。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必须保证所有点的电位同步上升,很多产品电_击可以过,但磁就是过不了,连西门子,AB的产品都是,2KV产生的磁场在电路板上产生几千A的电流,挂挂挂呀

网友(2011-04-12):
标记一下

网友:
ESD是让人很头疼的东西。
金属外壳也有讲究,一次成型的外壳比组装起来的外壳效果要好,外壳尽量减少高低不平表面,可降低空间耦合磁场的产生。
RESET线要讲究尽量短,加接地电容。
CPU布局时尽可能远离产生电磁场的地方。
外壳要良好接地。
液晶表面增加防静电材料。
按键增加TVS管。
外壳内表面加不加铜箔实际发现作用不大。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电路板上设计法拉第电笼,挡导结合,加ESD器件和高频磁珠接地,外壳密封或塑料盒喷静电漆

网友(2011-08-02):
RST很重要,通常加一个pai型滤波,电阻1K,2个电容1000P,效果很好。

网友:
学习了!最近有这个问题 !!!!

网友:
MARK,跟工作有关.

网友:
电源和地能够处理好,你的问题应该就解决一半了,
其他的堵和导个人感觉都是辅助的作用。

网友:
觉得还是从复位电路想想办法。

网友:
ESD技术贴。 mark

网友(2011-09-02):
回复 网友D:
想办法,把它的静电给泄放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贴必须MARK

网友:
mark是必须的

网友(2012-02-02):
15L技术贴。 mark

网友:
厉害
静电防护 好贴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静电防护 好贴

网友G:
刚做过静电,接触6KV,气隙8KV,金属外壳的缝隙要尽可能小,最后一招,抹了个防静电的神油,过了

网友:
用的啥51?这么高的主频?

网友:
要不屏蔽,要不电气设计干扰引起的差模型号小。过不去是差模信号问题,加TVS,电容也只是限幅。胡乱加东西就算过了,你也糊涂。

网友:
好贴,都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

网友(2013-03-22):
mark ri hou zai k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源使用隔离DCDC
2、适当降低CPU工作频率
3、时钟源、RST信号长度降低,包地

这个比较专业

网友:
只学习,没有相关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源使用隔离DCDC
2、适当降低CPU工作频率
3、时钟源、RST信号长度降低,包地

请问你的DCDC用的什么牌子的,感觉金升阳的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做过静电,接触6KV,气隙8KV,金属外壳的缝隙要尽可能小,最后一招,抹了个防静电的神油,过了 ...

啥牌子的神油?

网友:
请问LZ的静电测试环境是自己弄的吗?

网友:
感觉有用,先mark

网友(2015-05-04):
什么单片机?

电源供给是DC-DC还是LDO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接触器没加阻容吸收,会死机,郁闷死了。求不加阻容吸收也能不死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电过不了,主要不在板子的电路设计。而在于结构设计。主要是挡和导。挡就是把所有电路都包裹在塑料外壳里 ...

这是正解

网友:
我很好奇群脉冲4KV是怎么过的呢,我们的过2KV都困难。也是金属机箱。

网友:
群脉冲应该是比较容易过的,一般串电感,或者并电容都能很好抑制。当然,PCB的布局也很关键。

网友:
我去,好贴,必须标记下

网友(2015-11-05):
防静电好贴 长见识了

网友:
什么51单片机工作在90M频率?

网友:
我们一般是信号线先并电容,再串电阻,然后进MCU,只在一些高频信号线上使用低寄生电容的TVS.容易引入静电干扰的线增加几个对地的近距离尖峰焊盘,敏感信号远离其他信号线,并且这类线铺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铺得稍微远一点。板上铺地尽量均匀的多放置些过孔,保证接口地线要有明显到电源地的回路。

网友(2018-01-26):
引用 网友G:
刚做过静电,接触6KV,气隙8KV,金属外壳的缝隙要尽可能小,最后一招,抹了个防静电的神油,过了 ...

请问是啥神油

网友(2018-04-26):
电路板最外圈做完整连续的铺铜,接地螺丝孔尽量做到板子周边

网友:
EMC是一门大学问,公司每次都要整改好几次才可以。

网友:
静电处理,xuexi

网友(2019-08-23):
做记号学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