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4口能发送一个字节吗?(一个字节八位)

楼主(2011-01-13):
请大家看下图的电路,动态数码显示。

P0^4怎么能传一个字节呢?不是传一位吗?
这样的电路图有问题吗?
请解答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h"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LS164_DATA(x) {if((x))P0_4=1;else P0_4=0;}
#define LS164_CLK(x) {if((x))P0_5=1;else P0_5=0;}
#define SEG_PORT P0 //控制数码管字型码端口
unsigned char Timer0IRQEvent=0; //T/C0 中断事件
unsigned char Time1SecEvent=0; //定时1 秒事件
unsigned int TimeCount=0; //时间计数值
unsigned char SegCurPosition=0; //当前点亮的数码管
//为了验证共阳极的字型码是共阴极的反码,共阳极字型码为共阴极的反码
//共阳极字型码存储在代码区,用关键字"code"声明
code unsigned char Seg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
//片选数码管数组,存储在代码区,用关键字"code"声明
code unsigned char SegPosition[4]={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显示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egBuf[4] ={0};
/****************************************
*函数名称:LS164Send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74LS164 发送单个字节
******************************************/
void LS164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j;
for(j=0;j<=7;j++)//对输入数据进行移位检测
{
if(byte&(1<<(7-j))) //检测字节当前位
{
LS164_DATA(HIGH); //串行数据输入引脚为高电平
}
else
{
LS164_DATA(LOW); //串行数据输入引脚为低电平
}
LS164_CLK(LOW); //同步时钟输入端以一个上升沿结束确定该位的值
LS164_CLK(HIGH);
}
}
/****************************************
*函数名称:SegRefreshDisplayBuf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数码管刷新显示缓存
******************************************/
void SegRefreshDisplayBuf(void)
{
SegBuf[0] =TimeCount%10; //个位
SegBuf[1] =TimeCount/10%10; //十位
SegBuf[2] =TimeCount/100%10; //百位
SegBuf[3] =TimeCount/1000%10; //千位
}
/****************************************
*函数名称:SegDisplay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数码管显示数据
******************************************/
void Se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t;
SEG_PORT = 0x0F; //熄灭所有数码管
t = SegCode[SegBuf[SegCurPosition]]; //确定当前的字型码
LS164Send(t);
SEG_PORT = SegPosition[SegCurPosition];//选中一个数码管来系显示
if(++SegCurPosition>=4) //下次要点亮的数码管
{
SegCurPosition=0;
}
}
/****************************************
*函数名称:TimerInit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T/C 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void)
{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定时5MS
TMOD = 0x01; //T/C0 模式1
}
/****************************************
*函数名称:Timer0Start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 T/C0 启动
******************************************/
void Timer0Start(void)
{
TR0 = 1;
ET0 = 1;
}
/****************************************
*函数名称:PortInit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I/O 口初始化
******************************************/
void PortInit(void)
{
P0=P1=P2=P3=0xFF;
}
/****************************************
*函数名称:main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函数主体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TimerInit();
Timer0Start();
SegRefreshDisplayBuf();
EA=1;
while(1)
{
if(Timer0IRQEvent) //检测定时中断事件是否产生
{
Timer0IRQEvent=0;
if(Time1SecEvent) //检测1 秒事件是否产生
{
Time1SecEvent=0;
if(++TimeCount>=9999)//计数值自加
{
TimeCount=0;
}
SegRefreshDisplayBuf();//刷新缓冲区
}
SegDisplay(); //点亮选中的数码管
}
}
}
/****************************************
*函数名称:Timer0IRQ
*输入:无
*输出:无
*功能:T/C0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IRQ(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0;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重载初值
Timer0IRQEvent=1;
if(++cnt>=200)
{
cnt=0;
Time1SecEvent=1;
}
}5
5) 实验代码
LS164Send 函数与模拟串口章节的SendByte 函数类似,都是移位传输的,LS164Send 函数是高字
节优先(MSB),模拟串口章节的SendByte 函数是低字节优先的(LSB)。
与数码管显示相关的函数有2 个,分别是数码管刷新显示缓存函数SegRefreshDisplayBuf 和数码
管显示数据函数SegDisplay。SegRefreshDisplayBuf 函数主要刷新为下一次数据的千位、百位、十
位、个位,起到暂存数据的作用,即所谓的“缓冲区”。SegDisplay 函数将缓冲区数据显示,
SegSegDisplay 函数最重要的一个操作就是动态显示下一个数码管的值是要首先熄灭所有数码管即
SEG_PORT = 0x0F,然后进入下一步操作,否则数码管显示时会有拖影。
与T/C 相关的函数有2 个,分别是T/C 初始化函数TimerInit 和T/C0 使能函数Timer0Start。
在main 函数当中,首先正确配置好T/C,启动T/C0,然后EA=1 允许所有中断。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一定在进入while(1)之前调用SegRefreshDisplayBuf 函数来刷新当前数码管的显示缓存,否则第一
次显示的数据并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值。在进入while(1)死循环之后,不断检测T/C 中断事件标志位、
T/C 一秒事件标志位、计数值是否大于9999 ,接着就做相对应的操作。当计数值变化时,需要通过
SegRefreshDisplayBuf 函数来刷新当前数码管的显示缓存,最后通过SegDisplay 函数来显示当前
数码管的数值。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字节是164在传,P0~4是控制位。

网友:
认真把74164的技术文档看完先~~串转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74LS164结构如下图

要数据输入的啊,也要时钟控制的。
我迷惑的是程序都没有提到P0^4怎么传数据的,也没有说时钟怎么控制的
用串行通信的0方式还好说
你说这样。。。。
糊涂了
不明白
#define LS164_DATA(x) {if((x))P0_4=1;else P0_4=0;}
#define LS164_CLK(x) {if((x))P0_5=1;else P0_5=0;}
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lsclk一个上升沿送一位数据进74164,数据由lsdata输入.这样送八位不就是一个字节了

网友:
建议楼主做些实用的作品出来,这样就会了解到一些节省成本的方法,其实74LS164可以用74LS373代替,但会多用6个i/o口,
或者使用74HC154,使用i/o相同,但动态显示性能不如74ls164,相对会闪烁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楼主做些实用的作品出来,这样就会了解到一些节省成本的方法,其实74ls164可以用74ls373代替,但会多用6个i/o口,
或者使用74hc154,使用i/o相同,但动态显示性能不如74ls164,相对会闪烁一些。

其实我建议你跟楼主一起学习一下,154是4-16译码器

网友D:
我建议用595,带锁存的;

楼主:
请帮忙解释这一句
if(byte&(1<<(7-j))) //检测字节当前位
有些不明白它是如何检测的
原来好像都用(BYTE<<1)&0X80

网友:
实用的作品出来,这样就会了解到一些节省成本的方法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用595,带锁存的;

595 怎么使用,我看了好多资料,现在还迷惑,我刚开始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