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转字符串 怎么转啊?

楼主(2011-01-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电压值(比如11.5V)转为字符串,
然后用串口显示出来,
我的程序是
  char str[20];
  float data = 9.8;
  sprintf(bhs,"%f",data);
  for(;;)
  {
      Uart_Write(UART,1,str,3,100);
      OSTimeDly(10000);
  }
编译时,是好的,
可是最后串口出来是,0.0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bhs是什么?

楼主:
哦哦
写错了
是str

楼主:
还是不行哦
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4楼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你的 sprintf 可能不支持 浮点。

一个容易的办法

计算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sprintf(bhs,"%d.%d",...........

网友:
char str[20] = "9.8";

  for(;;)
  {
      Uart_Write(UART,1,str,3,100);
      OSTimeDly(10000);
  }

楼主:
谢谢6楼!
我按照你的思路写了程序,
因为我的电压值整数只有2位,小数只有一位
所以比较简单,具体的程序如下:
INT8U voltage_value[5]; //存放电压值

INT8U myinttoascii(INT8U data)//int--->ASCII
{
  if (data<10)
    return (data+'0');
  else
    return (data+55);
}
void myfloattoascii(INT8U *str,float data)//浮点数转字符串,只限于2位整数和1位小数
{
  INT8U bai,shi,ge;
   data = data*10;
   bai  = (INT8U)data/100;
   shi  = (INT8U)data/10%10;
   ge   = (INT8U)data%10;
   str[0]=myinttoascii(bai);
   str[1]=myinttoascii(shi);
   str[2]='.';
   str[3]=myinttoascii(ge);
}
void Task1(void)
{
    float voltage_data;
    voltage_data = voltagedata();//真正的电压值,float型
    myfloattoascii(voltage_value,voltage_data);

     for(;;)
    {
      Uart_Write(UART,1,str,4,100);
      OSTimeDly(1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