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DSP 21060片外加载

楼主(2011-01-13):
我现在手上有个ADSP21060的板子,我的师傅叫我做一个任务,就是将一个代码烧到板子中,这个板子烧好,自运行后,会将另一个代码自动加载,我们加载的时候默认不是加载到0x00020000这个地址么,他想让我不加载到这个地址,换个地址加载,那我考虑就是片外SRAM加载了,如果现在单纯考虑加载代码到片外,我要怎么做?看手册应该是有48位 32位转换的问题,具体应该怎么做,请给位高人指点。
以上拙见可能有错误,请帮忙指正!

网友:
加载程序貌似不能在外部SRAM的。。。只能是外部SDRAM,并且是只能Bank0。。。ADI的DSP内存分配全靠里面的.ldf文件。。。要是你工程没有.ldf文件的话VD会自动在他的安装目录里用默认的。。。.ldf也包括每一段内存的位数设置的。。。

网友:
以前玩过bootloader,加载地址跟你代码的内存分布有关,我估计是你师傅想让你简单改该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