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3):
后面串个LF412起什么作用?
还有下面的C112什么作用?

网友:
LF412是缓冲器吧,C112高频补偿,我觉得应该是

网友:
没错,就是射随功能,C112是去除高频,将其旁路到地

网友:
同意二楼
高频时候,电阻的 电感特性变的明显,阻抗增加。电阻的电感 与阻值无关,相当于 9K和1K的电阻同时加上 1K。所以加个电容
平衡阻抗

网友:
LF412接成跟随器,增加ICL7650的输出能力,减低其负载;C112用于提升输出瞬态响应速度;ICL7650是暂波调零运放,能通过的频带宽度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