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SD卡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现在有一套设备用在火车上,想用SD卡来做数据存储。
但是一般的SD卡卡座容易松动,怕影响使用。
请问各位,如果使用工业级的SD卡,能否配上固定效果好的SD卡座?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各位给出型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强烈呼唤能人出现。

网友:
用带自锁的卡座啊。
必要的话,外壳上也加个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带自锁的卡座啊。
必要的话,外壳上也加个门。

谢谢huayuliang 花生的回复。
请教两个问题:
1、“外壳加个门”是什么意思?
2、能否推荐几个厂家或型号?

还有就是,CF卡和SD卡,用在火车上,哪个更好些?
(说明:CF卡和SD卡都有工业级的)

楼主:
这个SD卡座,好多资料上说到一种带自弹的。
有谁知道,这个自弹,是不是也同时带自锁?

网友:
关键问题是机械触点,有接触就有氧化、松动等问题,而不是自锁自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机械触点,有接触就有氧化、松动等问题,而不是自锁自弹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得太绝对了?
机械触点是有小缺陷,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克制它,是不?

网友:
直接焊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机械触点,有接触就有氧化、松动等问题,而不是自锁自弹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得太绝对了?
机械触点是有小缺陷,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克制它,是不?

看你的应用,还不如直接用NAND FLASH芯片,有串行的,容量也不小,用芯片比SD卡机械接触可靠的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关键问题是机械触点,有接触就有氧化、松动等问题,而不是自锁自弹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得太绝对了?
机械触点是有小缺陷,但我们可以尽量的克制它,是不?
看你的应用,还不如直接用nand flash芯片,有串行的,容量也不小,用芯片比sd卡机械接触可靠的不是一点半点

说得极对!直接用NANDFLASH是要可靠些。
主要就是怕它坏了,更换工作不方便。
基于这个考虑,才用SD卡和其它存储设备(DOC)的。

网友:
楼上的,有这种芯片式的SD卡,BGA封装,当然也是nandflash+内置控制芯片做在一起的,在手机、数字电视接收机上用的多。

网友:
numonyx的 NAND08GAH0B,大厂产品,供货和技术支持都有保证,以前用过,1GB的好像20多。
当然,也有专门的车载SD卡座,比普通的要贵一点,可以联络sd卡座的厂家,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有这种芯片式的sd卡,bga封装,当然也是nandflash+内置控制芯片做在一起的,在手机、数字电视接收机上用的多。

谢谢huatuizh的回答。
现在考虑另外一种方案,
把系统的norflash加大到8M,专门放系统和程序。
原来准备放在SD卡上面的数据,就直接放在nandflash上面。
这样SD卡就不要了。

这方案你认为怎么样?

各位高手也请帮忙看下。
本人专门看硬件,现在还没研究程序,对程序不怎么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有这种芯片式的sd卡,bga封装,当然也是nandflash+内置控制芯片做在一起的,在手机、数字电视接收机上用的多。
谢谢huatuizh的回答。
现在考虑另外一种方案,
把系统的norflash加大到8m,专门放系统和程序。
原来准备放在sd卡上面的数据,就直接放在nandflash上面。
这样sd卡就不要了。
这方案你认为怎么样?
各位高手也请帮忙看下。
本人专门看硬件,现在还没研究程序,对程序不怎么了解。

这么做有何不可?
NANDFLASH芯片整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多次读写后可能是某几个块坏了,只要加上标志,跳过坏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franklinjin 认可。

这里再引出一个问题:
对于ARM中的系统和应用程序,各位一般是放在哪里?
或者说,对于ARM芯片,一般都扩充哪些外设?

网友(2011-03-04):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sd卡的固定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考虑到nandflash的坏块问题想用sd卡,用在电力设备上,sd卡的固定成了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用钉子定住,用线线绑到!

网友:
用硅胶固定吧 ,机械触电不会那么容易出现接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