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滤波器中都将输出的幅值为输入幅值的0.707所对应的频率作为截止频率,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1-01-13):
在滤波器中都将输出的幅值为输入幅值的0.707所对应的频率作为截止频率,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0.5或者0.4,而偏偏是0.707呢???

而且,通过下面的仿真图形我们可以发现:

当电阻的阻抗和电容的容抗相等时,其输出正好是输入的0.707。这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网友:
-3db是规定的吧,没有为什么

网友:
sqrt(2)/2
好像是按这个来的。

网友:
就是功率变为一半。功率变一半的话,如果是电压,就是变为sqrt(2)/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3db是规定的吧,没有为什么
>>> 20*math.log10(math.sqrt(2)/2)
-3.0102999566398116

可见,0.707实际上也并不是正好等于-3dB

楼主:
回复 网友B:
sqrt(2)/2
好像是按这个来的。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因为sqrt(2)/2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u^2)/2

反正是人定义的

有些要求高的以0.1dB为截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功率变为一半。功率变一半的话,如果是电压,就是变为sqrt(2)/2 。
你确定吗???
首先,电容是不会消耗能量的,所以没有功率可算。——当然了,我也不是很确切;如果电容有功率的话,请你告诉我。

那么有功率的就只有那个电阻了,可是电阻的电压应该是1-sqrt(2)/2,所以功率不等于一半。

楼主:
又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滤波器的的输出端后面的电路(暂时称为滤波器的负载吧),它的功率倒是其最大功率的一半了,难道是这个功率???

嗯,好像很有道理,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谢谢【3楼】 lbc___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偶,你这个说法也很合理

不过对于0.707这个疑惑我终于是解开了——在学校时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今天【3楼】 lbc__一点拨,立刻了然了,真是很兴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