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还原波形的时候,高低电平时间被拉长了,咋回事?

楼主(2011-01-13):
如题,我用CC1110的T1捕获功能捕获红外信号的波形,然后再还原出来,还原出来的波形,由T1定时中断产生,在低电平的时候加一个38K的载波,高电平时不加,38K载波是用T4中断产生的。加载波后,通过示波器发现起初五六个电平时间被拉长了,拉长的时间大概为20毫秒,后面的正常。我想过T1与T4这2个中断初始状态优先级是一样的,时间拉长有可能是中断等待的原因,但是我通过设置IP0|=0X02;IP1|=0X02;后也不行。不知道咋回事?还是因为我设置的IP0,IP1就不对呢?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楼主(2011-03-03):
大家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几天我又尝试了一下用555定时器单独产生38K载波,用单片机还原出来的信号控制555定时器发射38K载波的使能。单独的测试单片机还原出来的空调信号(未加载波的)和用555定时器产生的38K载波信号都很好,但是,2者一结合,还原出来的波形加上载波后有的电平时间就被拉长了。找不到原因了,是不是空调信号的频率与载波的频率相差不大的原因呢?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