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动一个5kg转盘选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想把步进电机的转轴连接在一个5kg重的10cm直径转盘的轴上,固定好步进电机,让步进电机的转轴带动上面的5kg重的转盘转动,转速1转每分钟就可以。

我想用57永磁步进电机或者混合式步进电机,不知道具体用哪个型号的合适?

请大家给些建议

我手里有个57HY41DF07电机,具体参数如下,请大家看看能用否?

型号         长度mm  步距角deg   电阻Ω   电流A     电压V  保持转矩N.cm   转子惯量g.C㎡   导线pins    重量g
57HY41DF07   41         1.8       16       0.38       6     30              80                  4      360

网友:
1、尽量不要让5KG的重量直接作用在电机的轴上;
2、选用减速电机;

楼主:
重量不会压到电机轴上,电机轴仅承担旋转带动重物转动的工作。不用减速电机带不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