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方案征集

楼主(2011-01-13):
在一个通信系统有大约1万个数据需要采集,走的是RS485应用层做的MODBUS,每段数据重要性不同,变化性也很大,想为每段数据定义一个扫描周期,这样就要开多个软件定时器(初步统计>40个)感觉这样太罗嗦了,有没有简便的处理方法,大家帮支招。系统采用RT-thread
初步思路 读一段数据
发送命令----开启软定时器(扫描周期)------等待从机回复---------从机回复--------等待定时器下次触发------执行下一扫描。这样需要开很多定时器。

网友:
能做一个最小周期定时器  然后按照数据需要刷新的快慢时间
给出不同整数倍最小周期触发不同等级的数据采集
需要最快更新的数据的更新优先级最高
根据数据刷新速度不同 同一级别的的采集尽量放到一个从机中 读取的方便一次读取个寄存器数据

没有做过方面的东西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说的

楼主:
现场的设备已经定了,有6个从机,不可能吧同一级别的的采集尽量放到一个从机中。你说的方案和RT的软定时器的概念差不多。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