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左PCB,4层板,中间的地和电源层,添加层的时候是添加add layer还是add pl

楼主(2011-01-14):
紧急求救:
我用altium designer左PCB,4层板,中间的地和电源层,添加层的时候是添加add layer还是add plane
我把做好的PCB,转成4.0格式去做板,转格式的时候总是提示错误,用99se打开,发现电源层和地层里没有东西

楼主:
大侠们,抓紧来给说说啊

网友:
add layer 是添加信号层。

add plane 是添加电源层、地层

plane层是不能走线的,只能敷铜,可以分割。

楼主:
我添加的是player,然后在上面普通做地(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铺铜),电源有4种,也是用的player,分别铺铜做不同的电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源层默认全部覆铜的,分隔:PLACE LINE,双击各块赋予网络号

楼主:
小弟还是有点小疑问,高手快来给看看
我添加了内层:VCC1和GND1,在铺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了,上图先

楼主:
高人快来,在线等。。。

楼主:
终于找到了,开始没看懂上面几位老大的说明,牛人语言太简练,小菜们得操作半天

网友(2011-06-09):
如果要在内电层走线,插入layer, 布好线后铺铜(gound层链接GND,power层连接VCC)可不可以?

网友(2011-09-02):
原来,plane 还有这层意思哈

网友:
add layer 是信号层
add plane 是添加内部电源层

网友A:
需要走线就要用layer,只是敷铜就可以用plan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了,6楼是怎么回事呢...内电层也可以走线?内信号层能铺地?

网友(2011-12-29):
标记,回头看

网友(2013-12-07):
如果两层已经设置好了,怎么转换?

网友(2015-08-16):
在画四层板,学习一下~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A:
需要走线就要用layer,只是敷铜就可以用plane

精炼,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