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的PPM板请教

楼主(2011-01-14):
pitolan的PPM板请教 是168的怎么烧录 步骤和固件 谢谢
我怎么烧录不进去也是pitolan的调试板

楼主:
请教pitolan版大

网友:
【楼主位】 NANCHENG
你用新点的MK-TOOL就行了,比如1.66等。

楼主:
pitolan版大这是不是找不到芯片 我以换了3块了还是一样   我只有1.63和1.68的   1.63不行 1.68的没有BOOTLOADER

楼主:
pitolan版大搞定谢谢哦!!!!!!用的是MK1.66  是不是PPM板灯亮就可以了

网友:
【5楼】 NANCHENG
程序烧完灯亮,接上接收机后灯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