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事情,有一定代表性。关于调试时烧FPGA的。

楼主(2011-01-14):
卖下载线一年了,各种问题都有碰到。下面说一个比较典型的。

最近有个客户说,下载线使用2月余,烧毁V5 110T芯片3片。老板愤怒。烧毁的现象是:FPGA的jtag口对地直接短路。
我说这个实在不应该,要求客户大概形容一下出故障的实际情况。客户说大概在差错和插反插头时烧掉FPGA。
我要求客户提供开发板的原理图看一看,客户答应了。
看了以后发现是一张极为复杂的电路板,是插在PC的PCIE扩展槽上的。JTAG口是XILINX的14Pin接口。标准的。JTAG口未作保护电路。
用过XILINX的JTAG口的人都知道,那个压接线是信号线/地线间隔的,为了降低干扰提高信号质量。所以本身插座是有防呆设计的,因为如果插反,相当于会把目标板的Vref和GND短路。经询问,客户说电源部分没做保护,所以插反的那次把卡和插槽烧个精光。我大汗。遂要求客户最好能用带防呆外框的JTAG插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烧FPGA的jtag口,插反不会烧这个。所以就要求客户把线拿回来检测一下。
经检测线都是好的,接口保护二极管都工作正常。就寄回让客户再注意一下。
晚上睡觉做梦时,想到可能是静电。
第二天找客户问,他用来调试FPGA的机器和插卡的机器是不是一台。答曰是2台。自己感觉这里有问题。就要求客户用万用表量一下两台电脑之间的电位差。
客户答曰是直流0.5V,交流150V。
我说150V实在太高了,这个感应电烧毁几个jtag口实在绰绰有余。您需要把两台电脑用粗铜线连接,并可靠接地。
客户不信邪,没干。
又过了一会儿客户说,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问为啥?
客户说:因为啥也没插错的情况下,又烧了。

于是,4片每片价值2400¥的V5 110T换来了电脑要接地,同一个系统的设备要等电位的教训。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楼主是个高尚的人

网友:
使用原装的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原装的就没事

原装的更可能是线和板子一起玩完。原厂的线都是buffer裸奔的,没有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
可能是实验室的市电引导排插的时候没有接地线吧。。。

网友:
其实这个电势差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
gnd不相连?相连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电位差……难道带电插拔?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学习~~

没用过FPGA。
个人愚见:JTAG是否可以隔离的?

网友:
遇到过,没这么严重!

网友:
有个产品:因为usb插线瞬间,因为pc和控制板电位差,造成烧毁usb保护的情况在客户那边出现多次。后来不得不加了一根黄色地线,在说明书中说明,必须先结好pc和主机共地点,然后再插usb线。。。。

这样烧毁故障大大减少。

网友:
的确是因为静电的原因,我有过实际的经验教训,还好不过是烧了3片EPM240

我电脑用的排插中间的地线没接,而我示波器用的另一个排插中间的地线是接到大地的。

结果板子上的地和示波器的探头地有100多伏的交流电压,

导致烧了3片EMP240,一片烧了一个IO,一片烧了JTAG口,一片烧的很干脆,VCC对地短路

后来把电脑排插地线接到大地后,没烧过了。

网友:
如果PC用三相电中的A相,目标板从B相供电,也可能发生类似现象

楼主:
jtag口一般很少有做隔离的,因为这是调试口,使用环境不会太恶劣。
但是正因为是调试口,带电插拔也是常事,我也总是这样干。
但是XILINX的器件的jtag口,异常强悍。以我们学校为例,一堆spartan3s 400板子用了多年,都是学生随便用,居然一块坏FPGA的jtag的都没有。倒是那个配置eeprom经常有坏的。

反正我这个客户的V5是损失的比较惨啊。。。要是4片都捐出来该多好。。。比现在赞助的V1强实在太多了。

网友:
CycloneIII的jtag口就异常脆弱,IO都有嵌位二极管,偏偏JTAG脚上都没有

网友:
如果都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jtag口一般很少有做隔离的,因为这是调试口,使用环境不会太恶劣。
但是正因为是调试口,带电插拔也是常事,我也总是这样干。
但是xilinx的器件的jtag口,异常强悍。以我们学校为例,一堆spartan3s 400板子用了多年,都是学生随便用,居然一块坏fpga的jtag的都没有。倒是那个配置eeprom经常有坏的。
反正我这个客户的v5是损失的比较惨啊。。。要是4片都捐出来该多好。。。比现在赞助的v1强实在太多了。

你那客户真RZ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比较容易坏的,不过多数都是buffer被搞坏了,主要部分没坏,这里有三个坏了的xilinx原装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比较容易坏的,不过多数都是buffer被搞坏了,主要部分没坏,这里有三个坏了的xilinx原装电缆。

收购USB2的尸体。

网友:
Y电容惹的祸……没有良好的接地就是悲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收USB2尸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y电容惹的祸……没有良好的接地就是悲剧……

这个电容人多能触电,
家里电脑的3觉插头多没有接地,也经常触到,有时候我拿电线一端拧到机箱外壳上,一端接铁定放在地上,以前家里的房间里地面市什么一而没有装修就是个水泥空心板,效果良好,没有触电了。
现在是木板瓷砖什么的了不知道还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卖下载线一年了,各种问题都有碰到。下面说一个比较典型的。
最近有个客户说,下载线使用2月余,烧毁v5 110t芯片3片。老板愤怒。烧毁的现象是:fpga的jtag口对地直接短路。
我说这个实在不应该,要求客户大概形容一下出故障的实际情况。客户说大概在差错和插反插头时烧掉fpga。
我要求客户提供开发板的原理图看一看,客户答应了。
看了以后发现是一张极为复杂的电路板,是插在pc的pcie扩展槽上的。jtag口是xilinx的14pin接口。标准的。jtag口未作保护电路。
用过xilinx的jtag口的人都知道,那个压接线是信号线/地线间隔的,为了降低干扰提高信号质量。所以本身插座是有防呆设计的,因为如果插反,相当于会把目标板的vref和gnd短路。经询问,客户说电源部分没做保护,所以插反的那次把卡和插槽烧个精光。我大汗。遂要求客户最好能用带防呆外框的jtag插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烧fpg......
老板一阵肉疼,外加蛋疼,回家睡不着觉。

网友:
不对头吧,USB下载线应该会把目标板的地和PC的地连接起来。所以应该是插反的时候才烧。
另外,JTAG没有长短针设计,不能热插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头吧,usb下载线应该会把目标板的地和pc的地连接起来。所以应该是插反的时候才烧。
另外,jtag没有长短针设计,不能热插拔

规定是规定,实际是实际。没人不热插拔jtag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对头吧,usb下载线应该会把目标板的地和pc的地连接起来。所以应该是插反的时候才烧。
另外,jtag没有长短针设计,不能热插拔

的确是这样,没有长短针设计,不管你怎么保护,热插拔的话,没损坏是运气好,损坏了是情理之中。

另外,明明USB口支持热插拔的,即使板子不能断电,为啥不先拔USB口再拔电缆,不是自己掏银子买的东西就是不心疼啊。

网友:
其实只要把JTAG插口的信号针剪短0.5mm就好了…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4-02):
请教楼主及各位大侠: JTAG下载FPGA(EP3C40)的时候,每次都是在90%到94%的时候就停止,不能成功下载.有遇见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