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碰撞传感器

楼主(2011-01-14):
请教一个问题
车载GPS上,想做碰撞报警功能,
哪一种碰撞传感器比较好啊?

网友:
既然是GPS上的,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吧

楼主:
单片机可以直接检测吗?
1楼能不能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
怎么个碰撞法呢?拆了几个电动车的,多半是磁铁+工字电感或者重锤+压电陶瓷片

楼主:
哈哈
最好是万向的
所有方向的碰撞都能检测到

网友:
MMA7260  lz看看资料吧,有不同的检测模式的

楼主:
哦哦
谢谢你哦3466756555

网友:
要那种60g,100g的高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那种传感器一般装在哪里呢?
能直接装在PCB板子上吗?

楼主:
撞车的概念是什么呢?
撞到车外形变形,就能检测到,
一般碰察,好像很难检测哦,
只有用摄像头监控才可以。

网友(2011-04-01):
可以检测气囊ECU,读出气囊状态,判断事故
OnStar G-Book 都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