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board与qemu性能PK(rt-thread实测结果)

楼主(2011-01-14):
借用版主的rt-thread比较了一下realboard和qemu的性能,对版主表示感谢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4415&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
:-) 我再把它转过来吧:
>>>>
感谢大家关注realboard,再三感谢,尤其是众多发email过来询问的网友。
鉴于有网友怀疑realboad速度比qemu慢,事实胜于雄辩,提供测试方法如下(测试包附上):

realboard PK qemuourdev_611196AERGG4.zip(文件大小:4.31M) (原文件名:realboard PK qemu.zip)

测试方法:
分别运行两个batch程序,用秒表或PC时钟计时(大概1分钟左右结束)

计时方法:
程序启动开始计时;
出现UI画面结束计时.

测试代码(rt-thread 0.4.0 relese):
如果对测试代码有疑问,请去rt-thread版咨询
bsp/mini2440/sdcard.c
rt_uint8_t sd_init(void)
{
//-- SD controller & card initialize
int i;

    sd_delay(1000000); //此处增加一行对ARM仿真性能进行压力测试

/* Important notice for MMC test condition */
/* Cmd & Data lines must be enabled by pull up resister */
SDIPRE  = PCLK/(INICLK)-1;
SDICON  = (0<<4) | 1; // Type A, clk enable
SDIFSTA = SDIFSTA | (1<<16);
SDIBSIZE = 0x200;       /* 512byte per one block */
SDIDTIMER=0x7fffff;     /* timeout count */

/* Wait 74SDCLK for MMC card */
for(i=0; i<0x1000; i++);

sd_cmd0();

参考配置:
Pentium(R) Dual-Core CPU
E5400 @ 2.70GHz 2.69GHz, 3.46GB of RAM

参考结果: qemu为47秒, realboard为28秒

realboard之所有没有达到23秒以内,是因为Timer处理和外设IO还有专门优化。
早期曾经对realboard核心指令集模拟器做过多媒体解码测试,综合性能是qemu的2倍。

详情请参考我的CSDN blog
realboard -- 继续挑战ARM高性能软件仿真极限

网友:
Anyway,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例如说运行相同的一个算法类的测试程序,然后看两边运行的时间哪个更短。

网友:
嗷嗷,下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