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vsync引脚输出1.2v,不能触发nios中断

楼主(2011-01-14):
给ov7670提供3.3发的电源电压时,vsync引脚输出1.2v,不能触发nios中断,当提供3.5v的电源时,输出1.5v才能触发,但是,在3.5v的情况下,图像颜色不正常,3.3v的时候,颜色正常,但是由于不能触发中断,屏幕分屏,并且在移动。求解决办法~~~~

网友:
用LM..... 那个什么电平转换芯片16 bits per second 的传输速度 应该够了

网友:
LZ 你怎么知道是1.2v? 别说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哦,用示波器看峰值!

网友:
同LS,我用过LS的各种摄像头,都没有没问题。
既然用NIOS了,写个IP不是更好的方法么。个人认为NIOS的角色不是干这种重负载、高重复性的工作的,这些应该交给IP,通过DMA写入内存

网友: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用一个MMBT3904 BJT和一个2N7002做一个缓冲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用一个mmbt3904 bjt和一个2n7002做一个缓冲就行了。

没有必要缓冲啦

就3个可能
1:软件问题
2:线路接的有问题
3:硬件已经有损坏

PS: OV7670 只要给工作电源和XCLK(请满足手册要求条件)就会工作,看看VSYNC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