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计数器的初始值

楼主(2011-01-14):
Altera FPGA 计数器的初始值有固定值吗?

reg  [9: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count <= count + 1'b1;

像这样的语句,很简单,刚上电时count的值为0还是随机的呢?

但是在Xilinx FPGA中,只要将
reg [9:0] count = 0;
这样刚上电时count的初始值就为0.
Altera 可以像Xilinx这样赋值上电后就为0吗?

网友:
verlog 都是通用的与器件无关。

楼主:
回复 楼主:

语言当然是通用的,但是器件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肯定可以,这个的支持靠的是综合器,哪个器件都可以,与器件无关

arm上c定义变量的初始值和51上c定义变量初始值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解答

网友:
初值是无法综合的,请用复位逻辑来保证

网友:
Altera 的FPGA是不需要对这样的定义赋值的,默认为0.这你可以参考下Verilog的语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