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我的四轴怎么1.2号电机转动,而3.4号不转呢?

楼主(2011-01-14):
各位请问我的四轴怎么1.2号电机转动,而3.4号不转呢?电机没坏都。也能识别地址。电调也没坏。电机也没坏。
现象:1号和2号电机转的不亦乐乎,而3、4号感觉像打酱油似的、有规律的稍微来回动两下。
各位达人能给个解决方案不?提建议也行。

楼主:
哈哈,难得啊难得,阿莫站长给我回复。
我感觉很郁闷,为什么我搞这要花那么大的功夫,遇到那么多困难。
可能我的电池电量不够了。。在充电。等好了再试试。
谢谢站长勉励。

楼主:
站长讲解的很详细,我会慢慢搞的。谢谢百忙之中给予提点。

网友(2011-03-09):
“大色鼠”同学,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是连接上MK-TOOL后,在TOOL里面点击motoractive来调试电机时出现这种问题啦,还是连上MK-TOOL后,用遥控控制时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我的这个也有这种问题,就是接上 tool后,用遥控控制时3、4号电机转速有问题!急!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