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的运放可以输出双端信号???

楼主(2011-01-14):
问题解决了,耦合方式错误

看看示波器的输出,竟然输出负信号??????

楼主:
这是单端供电呀!!!!!!!!!

网友:
可能是下面那个电容的事吧?

网友:
耦合方式!!!

网友:
楼主试试不加电源会是什么情况?哈哈,是不是还一样?我被这玩意害惨过,仿真的时候成功了,但实际应用单电源会与仿真的差别很大

楼主:
同样的电路,使用multisim 就是下面的图像,看起来很正确呀。我不知道如何使用protues的示波器的电压测量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nelA的耦合方式!!!

楼主:
原来示波器的输入打错位置了,应该是dc,而不是ac。

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楼主:
我为什么不刷新一下呢?在multisinm中输入半天,论坛上的朋友一看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示波器的输入打错位置了,应该是dc,而不是ac。
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现在正确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原来示波器的输入打错位置了,应该是dc,而不是ac。
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现在正确了吗?

正确了。看幅度的话,数格格太累了。

protues的示波器竟然没有测量功能。

楼主:
光标功能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标功能也没有

还没用过protues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看幅度的话,数格格太累了。
protues的示波器竟然没有测量功能。

回复 网友A:
光标功能也没有

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为好。
Proteus的光标功能、测量功能都有的!
楼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功亟待加强啊。

网友:
multisim有时候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multisim有时候不准

哈哈,不见得。
把不准的实例拿出来分析一下如何?
问题大多出在自身,包括我本人。

就像本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又不从自身找原因,却立马大叫“单电源的运放可以输出双端信号???”貌似发现了一个大BUG!
接着又大发感慨——“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看幅度的话,数格格太累了。protues的示波器竟然没有测量功能。”“光标功能也没有。”
                  (注意,这里的“protues”错了,应为proteus啊!)
说起来,好像懂得很多;做起来,让人不好说。
我在这里说了,楼主不要生气啊。老老实实学点东西,才是正道!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ultisim有时候不准
哈哈,不见得。
把不准的实例拿出来分析一下如何?
问题大多出在自身,包括我本人。
就像本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又不从自身找原因,却立马大叫“单电源的运放可以输出双端信号???”貌似发现了一个大bug!
接着又大发感慨——“protues的示波器太难使用了,测量要自己去数格格!”
              ——“看幅度的话,数格格太累了。protues的示波器竟然没有测量功能。”“光标功能也没有。”
                  (注意,这里的“protues”错了,应为proteus啊!)
说起来,好像懂得很多;做起来,让人不好说。
我在这里说了,楼主......

我发过这样的帖子,可是没人理我啊。你帮我看看?我做出实物了,证明pro—teus是对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916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turf456&bbs_id=9999

网友:
示波器耦合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