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的通用数字I/O的传输速度能有多快??

楼主(2011-01-15):
其实也就是问一般的通用数字I/O输入输出电容有多大,零输入和零状态响应的过程有多长时间
如果想输出或输入200MHz 应该怎么用? 谢谢。

楼主:
一般 ACTEL 的FPGA 可以把I/O设为 LVTTL LVCMOS 和PCI 之类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去看下相应FPGA的handbook,里面应该都有这些参数。

楼主:
那些只是数据 我想知道现实中有人把它用到多快。就类似于CPU超频一样。手册里的参数只是总体的一个矩估计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速度就是手册那速度,跟据你布线有降低
核心速度根据你的逻辑来。

Ttl,lvds这是电平标准,具体去搜索下

网友:
近10年内的FPGA的IO跑200MHz应该都没问题
最新一代通常普通IO速度能上G
要求高的话,用IBIS仿真就行了

楼主:
好谢谢楼上两位 看来有时间让FPGA的一个脚输出一个200多兆的时钟再从另外一个脚输入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