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ISD1730,SPI程序,完全可用

楼主(2011-01-15):
参考论坛里高人的程序,我稍加修改,有Atmega128完全可用,使用AVR其他单片机的,只需修改头文件即可
    后面的函数bofang()实现的是,语音0,1,2,3,4,5,6,7,8,9,的播放,能够提示水位的高低
    传感器使用的是麦克公司的压力传感器

#ifndef __ISD_H__
#define __ISD_H__

//定义ISD操作的各种命令, 全部开启D4,外部指示灯点亮
#define PU            0x11  //上电命令
#define STOP          0x12  //停止当前操作命令
#define RESET         0x13  //复位命令
#define CLI_INT       0x14  // 清除中断与EOM标志

#define RD_STATUS     0x15  //读取状态寄存器和当前地址
#define RD_PLAY_PTR   0x16  //读取状态寄存器和当前地址和播放指针
#define PD            0x17  //下电命令
#define RD_REC_PTR    0x18  //读取状态寄存器和当前地址和录音指针
#define RD_DEVID      0x19  //读取器件ID
#define PLAY     0x50     //播放当前曲目命令
#define REC      0x51     //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define ERASE    0x52     //擦除当前段语音命令
#define G_ERASE  0x53     //擦除全部语音命令(global_erase)

#define RD_APC    0x54    //读取当前状态寄存器,当前地址和APC寄存器

#define   WR_APC1   0x55    //将《D11:D0》的数据写入APC寄存器,并有VOL脚调节音量
#define   WR_APC2   0x75    //将《D11:D0》的数据写入APC寄存器,并有<D2:D2>脚调节音量
#define   WR_NVCFG   0x56  //将APC的内容写到NVCFG

#define   LD_NVCFG   0x57  //将NVCFG的内容写到APC
#define   FWD         0x58  //将放音指针指向下一段语音起始地址命令
#define   CHK_MEM     0x59  //检查环形存储结构

#define  SET_PLAY    0x90 //从<S10:S0>开始播放,直到《E10。E0》
#define  SET_REC     0x91 //从<S10:S0>开始录音,直到《E10。E0》
#define  SET_ERASE   0x92 //擦除<S10:S0>,直到《E10。E0》

#include "config.h"

//语音段选编码定义
#define  shi  10
#define  bai  11
#define  qian 12
#define  dian 13
uchar SR0_L;
uchar SR0_H;
uchar SR1;
uchar ID,APCL=0,APCH=0;
//-------------------------------------------------------------
//每10秒大约是80个十进制地址,即十六进制0x50,后一段声音越界
//就只会播前段声音的后面的一部分,遇到“EOM”停止.所以根据
//录的秒数乘以8,转化成十六进制数,得到大概地址,后面进行微调。
//-------------------------------------------------------------
//uint caToneAdd[8]={0x0010,0x007b,0x007c,0x009f,0x00a0,0x00ea,0x00fa,0x014f};
uint caToneAdd[ ]={0x10,0x18,0x20,0x26,0x2D,0x34,0x3C,0x44,0x4A,0x52,0x59,0x60,0x68,0x6E,0x76};
/*
*/
/**************************************************************************
*    函数原型: void RdStatus(void);
*    功    能: 读取状态
**************************************************************************/
void  RdStatus(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RD_STATUS);//先发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0x00);     //
   SPI_MasterTransmit(0x00);     //
   SS_H();
   delay_nms(10);

   SS_L();
   delay_nms(10);
   //读数据时,ISD MISO输出状态
   /*
   Status Register0(SR0)
状态寄存器SR0是两字节数据,由MISO返回。它包括5个状态位 (D4:
D0)以及11个地址位(A10:A0)
   */
   SR0_L = SPI_Master_TR(RD_STATUS);
   SR0_H = SPI_Master_TR(0x00);
   /*
   Status Register1(SR1)
   */
   SR1   = SPI_Master_TR(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Clr_Int(void);
*    功    能: 清除中断
**************************************************************************/
void ClrInt(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CLI_INT);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WR_NVCFG(void);
*    功    能: 永久写入寄存器
**************************************************************************/
void ISD_WR_NVCFG(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WR_NVCFG);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WR_APC2(uchar voiceValue);
*    功    能: 设置APC2
**************************************************************************/
void ISD_WR_APC2(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WR_APC2);
    SPI_MasterTransmit(0x73);  //0b01110011 ,AUD电流输出,关闭音效编辑,MIC录音,关闭监听,声音最大
    SPI_MasterTransmit(0x04);  //0b0000,0100,D11=1,在SETPLAY模式下,执行到EOM自动结束。或者在置0
//SET_PLAY命令后,执行到第一个EOM自动跳到第二段开始 ,直到结束地址
      SS_H();
     delay_nms(10);

     ISD_WR_NVCFG();  //永久写入寄存器

}

/************************************************************************
*    函数原型: void RD_APC(void);
*    功    能: 读取APC
*************************************************************************/
void RdAPC(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RD_APC);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延迟10ms

   SS_L();
  delay_nms(10);

  SR0_L = SPI_Master_TR(RD_APC);
  SR0_H = SPI_Master_TR(0x00);
  APCL =  SPI_Master_TR(0x00);
  APCH =  SPI_Master_TR(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Reset(void);
*    功    能: 复位
*****************************************************************/
void ISD_Reset(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RESET);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5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Init(void);
*    功    能: 初始化
**************************************************************************/
void ISD_Init(void)
{
  ISD_Reset();
  do
  {
   ISD_PU();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
  /*状态寄存器SR第一位MD_ERR 此位置1表示上一个SPI命令无效
  状态寄存器SR1第一位,RDY=1时表示空闲,可以接收SPI命令;RDY=0
时为忙,不接受新的命令*/
  ClrInt();
  ISD_WR_APC2( );
  RdAPC();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CHK_MEM(void);
*    功    能: 空间检查
**************************************************************************/
void ISD_CHK_MEM(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CHK_MEM);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Stop(void);
*    功    能: 停止
*********************************************************************/
void ISD_Stop(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STOP);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PU(void);
*    功    能: 上电
**********************************************************************/
void  ISD_PU(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PU);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void ISD_PD(void);
*    功    能: 掉电
****************************************************************/
void ISD_PD(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PD);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

/**************************************************************************
*    函数原型: uchar RD_DevID(void);
*    功    能: 读取ID
**************************************************************************/
uchar RD_DevID(void)
{
      SS_L();
  delay_nms(10);
  SPI_MasterTransmit(RD_DEVID);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延迟10ms

        SS_L();
  delay_nms(10);
  SR0_L = SPI_Master_TR(RD_DEVID);
  SR0_H = SPI_Master_TR(0x00);
  ID =  SPI_Master_TR(0x00);
      SS_H();
  delay_nms(10);
  return(ID);
}

/**************************************************************************
*    函数原型: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功    能: 取出当前语音的首末地址
**************************************************************************/
void GetToneAdd(uchar cNum, uint * ipStartAdd, uint * ipEndAdd)
{
  *ipStartAdd=caToneAdd[cNum];
  *ipEndAdd=caToneAdd[cNum+1];
}

/*********************************************************************
*    函数原型: void SetPLAY(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播放
**************************************************************************/
void SetPLAY(uchar cNum)
{
  uint Add_ST, Add_ED;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do
  {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ClrInt();

   SS_L();
  delay_nms(10);               //延迟10ms
  GetToneAdd(cNum,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ED>>8)&0x00ff);
  SPI_MasterTransmit(SET_PLAY);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SPI_MasterTransmit(Add_ST_H);           //S10:S8
  SPI_MasterTransmit(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SPI_MasterTransmit(Add_ED_H);           //E10:E8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延迟10ms

  do
  {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4)));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

/**************************************************************************
*    函数原型: void SetREC(uchar cNum);
*    功    能: 定点录音
**************************************************************************/
void SetREC(uchar cNum)
{
  uint Add_ST, Add_ED;
  uchar Add_ST_H, Add_ST_L, Add_ED_H, Add_ED_L;

  do
  {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ClrInt();
    SS_L();
  delay_nms(10);               //延迟10ms

  GetToneAdd(cNum, &Add_ST, &Add_ED);

  Add_ST_L=(uchar)(Add_ST&0x00ff);
  Add_ST_H=(uchar)((Add_ST>>8)&0x00ff);
  Add_ED_L=(uchar)(Add_ED&0x00ff);
  Add_ED_H=(uchar)((Add_ST>>8)&0x00ff);

  SPI_MasterTransmit(SET_REC);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PI_MasterTransmit(Add_ST_L);           //S7:S0  开始地址
  SPI_MasterTransmit(Add_ST_H);           //S10:S8
  SPI_MasterTransmit(Add_ED_L);           //E7:E0  结束地址
  SPI_MasterTransmit(Add_ED_H);          //E10:E8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延迟10ms

  do
  {
   RdStatus();
  }while((SR0_L&0x01)||(!(SR1&0x01))); //if(SR0_L^0==1){system Err}<CMD_Err==1>
}

/**************************************************************************
*    函数原型: void Erase_All(void);
*    功    能: 全部删除
**************************************************************************/
void Erase_All(void)
{

    SS_L();
  delay_nms(10);               //延迟10ms
  SPI_MasterTransmit(G_ERASE);
  SPI_MasterTransmit(0x00);
    SS_H();
  delay_nms(10);               //延迟10ms
}

void bofang(uint date)
{
  uchar date1,date2,date3,date4;

      date1 = date/1000;
      date2 = date%1000/100;
      date3 = date%100/10;
      date4 = date%10;
//四位数字按每位是0或者非0,有十六种组合,以下分别写出每种组合的播放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0);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
        else if((date1 != 0)&(date2 != 0)&(date3 != 0)&(date4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qian);
                   SetPLAY(date2);
                   SetPLAY(bai);
                   SetPLAY(date3);
                   SetPLAY(shi);
                   SetPLAY(date4);

                }
}

void bofang2(float date)
{
  uint temp;
  uchar date1,date2,date3,date4;
  if(date>99) //100.5
  {
      temp = date*10;
          date1 = temp/1000;
      date2 = temp%1000/100;
      date3 = temp%100/10;
      date4 = temp%10;

          if((date2 != 0)&(date3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bai);
                   SetPLAY(date2);
                   SetPLAY(shi);
                   SetPLAY(date3);
                   SetPLAY(dian);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2 != 0)&(date3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bai);
                   SetPLAY(date2);
                   SetPLAY(shi);
                   SetPLAY(dian);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2 == 0)&(date3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bai);
                   SetPLAY(date2);
                   SetPLAY(date3);
                   SetPLAY(dian);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2 == 0)&(date3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bai);
                   SetPLAY(dian);
                   SetPLAY(date4);
                 }
  }

  else if(date>9)
  {
      temp = date*100;
          date1 = temp/1000;
      date2 = temp%1000/100;
      date3 = temp%100/10;
      date4 = temp%10;

          if(date2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shi);
                   SetPLAY(date2);
                   SetPLAY(dian);
                   SetPLAY(date3);
                   SetPLAY(date4);

                }

                else //if(date2 != 0)
            {
                   SetPLAY(date1);
                   SetPLAY(shi);
                   SetPLAY(dian);
                   SetPLAY(date3);
                   SetPLAY(date4);

                }

  }

  else if(date>0)
  {
      temp = date*1000;
          date1 = temp/1000;
      date2 = temp%1000/100;
      date3 = temp%100/10;
      date4 = temp%10;

                     SetPLAY(date1);
                   SetPLAY(dian);
                   SetPLAY(date2);
                   SetPLAY(date3);
                   SetPLAY(date4);

  }

}

网友(2011-03-08):
真的能用吗?我可要下功夫研究了

网友(2011-05-07):
回复 楼主:

王东豪就是会搞!啊!!!
模块化编程,这习惯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2-05-13):
正看这个东西,学习下

网友(2012-10-14):
亲SS_L(); 木有看到

网友(2012-12-13):
正需要这个东西呢 谢了

网友(2013-07-14):
能不能吧这两个函数SPI_Master_TR ()和SPI_MasterTransmit();发出来瞧瞧啊?自己写的 总是返回值为0.。

网友:
uchar ISD_SendData(uchar BUF_ISD)
{
  uchar i,dat;
  dat=BUF_ISD;
  ISD1730_SCLK_H;
  ENISD1730_SS;
  for(i=0;i<8;i++)
  {
      ISD1730_SCLK_L;
      I_delay();
      if(dat&0x01)
          {
             ISD1730_MOSI_H;
          }

      else{
            ISD1730_MOSI_L;
          }
      dat=dat>>1;
      if((ISD1730_MISO_H_IN & BIT1)==1 )
          {
            dat|=0x80;
          }
      ISD1730_SCLK_H;
      I_delay();
  }
  ISD1730_MOSI_L;
  return(dat);
}

网友(2014-04-09):
正好用来参考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