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常用的ARM芯片

楼主(2011-01-15):
大家随意说下自己用过的或是听说过的ARM芯片的优缺点呗,让我们这些新手有个借鉴啊!!

网友:
STM32,便宜量又足!

网友:
lpc1114 引脚兼容
Lpc1343
Lpc17

Stm32f103便宜
Lm3s有的有网络Phy

网友:
高端的有三星的 2416 6410 S5PC100 S5PV210 等
飞思卡尔了,
marvell了。
telechips 等好多的,
现在太多选择了。

网友:
s3c2440/s3c2410,arm9,属于mpu,比较适合学嵌入式Linux以及WinCE,因为网上资料很多,价钱不贵。
stm32,arm-cortex-m3,属于mcu,其自身定位mcu已经决定其一般不跑操作系统,要跑也只能跑简单的操作系统,网上资料也很多,价钱也不贵。
omap3530,mpu+dsp,属多核处理器,主处理器是arm-cortex-a8,dsp作为从处理器,当然也可以让dsp单独跑,这样这个处理器又可以当成传统的dsp来玩,当然这颗芯片的定位高,学习难度也很高(资料少,中文资料就更TT),而且价钱嘛,就灰常地贵了。

目前玩得最多的就这3个了。

楼主:
大家很热心啊 那么这些芯片的应用领域都有哪些呢  例如汽车电子 工业 或其他的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很热心啊 那么这些芯片的应用领域都有哪些呢  例如汽车电子 工业 或其他的什么的》?

我还是学生,没做过实际项目,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

先说我最熟悉的omap3530来说吧,我认识几个工程师朋友,他们的项目中使用了这个芯片。这些项目大致是:图像识别、GPS、医疗仪器、山寨的上网本、工业数控机床等。此外这个芯片好像是哪个公司的高端智能手机的核心。

S3C2440,我只是把它作为学习嵌入式的一个工具,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就没怎么了解,不过这个片子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相信在很多领域都能见到其身影。

stm32,属于32位的单片机,主要用在“控制”上面,而非“运算”。可以用来代替8位的单片机如AVR、51等,当然其先进的m3架构使其同样具备一定的运算能力。

网友:
和楼上一样,我也是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STM32和LM3S系列,做控制。图像处理等等主要还是DSP比如6000系列或者FPGA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楼上一样,我也是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的。呵呵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stm32和lm3s系列,做控制。图像处理等等主要还是dsp比如6000系列或者fpga比较多。

呵呵,我是学医疗仪器方向的。貌似最近FPGA做大数据量的信号处理比较热门呀。此外omap3530里面那颗dsp是C64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