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16A的问题,引脚2、3、4到底什么用?

楼主(2011-01-15):
手上有几个AT24C16A,以前没有用过I2C总线的器件,学了一下,觉得时序不复杂。但是看了AT24C16A技术手册,我迷糊了,到底2,3,4脚是not connected,还是后文所说的所写地址的高位字?搞不明白。如果是内部地址高位,那不是要把它们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了?那叫什么 二线总线

网友:
你是指1、2、3脚吧???
一个IIC总线上可以接多个AT24CXX,而你具体要操作哪块AT24CXX呢,就要靠这三个引脚了判断了,这个不用接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接电源或者地就行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是1、2、3脚。我写错了。

但是,可能你没有看技术手册吧,24C16只能接一个,而不能接多个。

中文技术手册截图如下:

技术手册截图1 (原文件名:1.jpg)

技术手册截图2 (原文件名:2.png)

这二者会不会矛盾??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不吝赐教呀!

网友(2014-09-25):
24c16的123脚不接,在写起始后,写地址的时候,地址为0xA0(24c系列ID地址)+A2A1A0(页地址最高三位)+0/1(读/写)

网友A:
其实就是设置IIC地址的,如果挂2个24C16,A2 A1 A0 接法就不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B(2014-10-26):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设置IIC地址的,如果挂2个24C16,A2 A1 A0 接法就不能是完全一样的。

不能够同时挂载两个AT24C16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够同时挂载两个AT24C16的、

刚查了一下确实只能接一个

AT24C02 IIC地址不是唯一的,可通过A2 A1 A0配置

但是AT24C16是其它的引脚,

网友:
一片24C16 相当于 8片24C02 连在一起的效果,而且地址各不相同,A0 A1 A2 的3个IO 你就想象成空气好了,不需要实际的连线。

网友:
设置IIC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一下确实只能接一个

AT24C02 IIC地址不是唯一的,可通过A2 A1 A0配置

是的。。如果写入到AT24C16的高内存区。需要进行偏移、、

网友(2017-02-17):
移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