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电机大于0.7V,三极管一定导通吗?

楼主(2011-01-15):
B点的电压5V,三级管一定导通吗?
如果R=5MΩ呢?

网友:
很基本的知识,看书吧

楼主:
我搭电路试了,R1=3.3MΩ,R2=500Ω,Ue=167mv,Ud=798mv,Uc=5.14v 图上+5V是电源电压为5.15V,我想这时候的三极管是工作在什么状态的呢?

网友:
放大。三极管是电流驱动0.7v用来计算大概的工作点

网友:
可以这样大概算输出电阻Rout=Rb/β=3.3M/100=33k
Re分得0.5/33*5v=75mv
根据你实际结果可以知道β>100

楼主:
我是想测e点电压,B极导通,e点电压为高电平,B极不导通,e点电压为低电平,但这样不管导通不导通,e点都为低电平了。
三极管是普通的8050

网友:
不是说了吗……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这么高的输入阻抗那么低的输出阻抗除非用达林顿或超β管否则结果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