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 无霍尔电机 用电调控制 出现在电机带负载后突然停止在起动,是什麼原因?多謝!

楼主(2011-01-15):
rt

楼主:
此電調以前在同樣負載是用過,但是現在換控制電路就不可以了,在起動一下轉動開始給負載用力時會想東西卡住樣,一噸一噸的,不知是電調參數問題還是控制部分的問題!

楼主:
等回復,電調的可能性不大,以前電路不會有問題,

网友:
写得太不清楚,你的负载时一开始就加载到电机上的吗?还是电机已经正常转动起来,然后再把负载添加上去的?

楼主:
等個為高人幫忙,不知該怎麼做了,

楼主:
電機開始就加負載,負載是對鐵絲扭動,力是越來越大的,開始扭的是后還好,到后來就開始不行了

楼主:
出的現象是一噸一噸的,抖動,有電象打滑的那種感覺,但是機械傳動部分不會打滑的

楼主:
順便想問下,電調控制有哪些方法?多謝

楼主:
有沒有人可以幫下忙呀,事情沒辦法了,不知道該怎麼做了,多謝!

网友:
感觉是电调线路板设计问题,电流加大后干扰增大,大到测相失误,电机出现丢相、错相,表现形式就是你说的抖动、打滑等等。

改进方法
-在测相电路上增加电容吸收干扰,但副作用是换向会延迟,电机噪音会增大
-重新设计电调线路板,增加抗干扰能力

楼主:
電調的問題應該不是,以前的控制電路板用是可以的,現在由於別的原因換控制電路板就不可以,關鍵是電機帶動的東西扭力很大,扭立小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問題。
多謝 vivalite 能夠回復

网友:
電調的問題應該不是,以前的控制電路板用是可以的,現在由於別的原因換控制電路板就不可以,

你的意思是同样的电路 但是你的电路板换了一块,以前的电路板可以,现在的电路板不行吗??

楼主:
電調 和控制電路是分開的,電調是外面買的,控制電路請外面開發,在控制時出現上面說的問題,但是以前的控制電路卻沒有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