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能同时解码2个韦根读头吗?

楼主(2011-01-15):
自用过单读头的韦根解码,双读头折腾半天都没弄出来
这个是单读头的

网友:
不能帮你解答,帮你顶!

网友:
可以,只要有2个外部中断输入就可以。

网友A:
同时,用两个中断好像不能同时吧,用两片分别读不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只要有2个外部中断输入就可以。

不能的,我测试过的,1个读头,换成外部中断1就不能用了,就是我顶楼的那个程序,你换成外部中断1,然后那根联线换到P33,虽然能读,但是误码率达到70%以上,刷卡10次,最多只有3次正确

网友:
还不太明白韦根着东西,不过我想一个行,两个就应该差不多,又不是资源有限之类的。

网友(2013-01-11):
我们公司用的STC单片机做的门禁控制板 解4个WG26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两个中断好像不能同时吧,用两片分别读不好吗

同意用两个8脚的MCU辅助转换,几毛钱成本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