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开关节能灯亮度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15):
把家里的吸顶灯改成遥控的就发现比以前亮度低,
驱动电路5v串一个3k3的电阻到1A可控硅的控制极,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控硅的导通压降不是只有1v嘛

网友:
固态调压器吧?那个调压范围可大了

网友:
晕用5v触发……成单向整流?
双向可控硅需要双向触发……

楼主:
回楼上可控硅只是开关一个30瓦的节能灯不调光

楼主:
我也晕 双向触发?
头次听说,电路很简单阻容降压 ――PT2294――3K电阻――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是通过调整导通角来调整节能灯亮度的

网友:
懒得废话上个仿真 (原文件名:裁剪.png)

楼主:
谢谢楼上 现在有点想明白了 犯了这样低级错误

网友:
可控硅能调节节能灯吗?  荧光灯亮度调节一般控制的是频率吧

网友:
可控硅调节节能灯,不怕可控硅烧掉哦,用MOSFET可以做节能灯调光

网友:
用后沿调光器就可以调节能灯,不过节能灯那样子调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2011-07-12):
楼主问得问题描述不清楚,也不给个图,还是七楼的仿真图有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用5v触发……成单向整流? 双向可控硅需要双向触发……
未必!目前闸极用+5V不够触发成功,另換个双向可控硅或許可输出全波。將原图改成闸极用-5V并给足够触发电流是可行方式。

网友:
7楼的仿真对吗?
双向硅是可以这样用的啊,触发应该是1,4象限,是不是因为3.3K太大了?,换成330欧姆试试吧,可能是触发电流太小了的原因,尤其是第四象限的触发需要比较大的触发电流的。

网友:
14楼错了。触发的最好不要在第四象限。因为不可靠。最好是1,3象限。如果整流最好是半桥整流

网友(2011-08-15):
可控好像是电流触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