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1 运放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1-01-15):
HCNR201  运放单电源供电  无法实现功能

电压表测得输出电压正确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仿真正确  但是实物一直无法实现 不明原因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接错了,只能这么说

下面是我的图  采样的事电池电压,误差在5mV

网友:
mark,线性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你就是前级加了个电压跟随,避免阻抗的干扰。再加了最后一级。关键的中间两级电路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连线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1-02-27):
因为你的运放不支持单电源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本来就是采样30多V的电压   运放多了半个就做跟随器了   你的要是不对肯定运放有问题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A:
接错了,只能这么说

下面是我的图  采样的事电池电压,误差在5mV

请问下运放U21A的输出1脚电压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错了,只能这么说

下面是我的图  采样的事电池电压,误差在5mV

前面说错了,是运放U21B的输出7脚电压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2017-09-08):
HCNR201模拟隔离还不错,谢谢分享